有那位用L6384D及IR2184做H桥驱动

楼主(2012-08-07):
有那位用L6384D及IR2184做H桥驱动

黄色是HVG,蓝色是LVG
HVG与LVG交在一起是什么原因

只有在HVG下降,LVG上升时才会这样
HVG上升,LVG下降就很正常

这个问题造成我24V电源有尖锋干扰

HVG好像要降下来,但半路又被拉起来

网友:
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

楼主:
是的,我测试方法错了,HVG与LVG都 以电源地为基准了,但用同样的方法测试另一块别人的板就没这个问题
这样测是因为没有隔离棒隔离两表笔的地

没有那个台阶,同一个型号的芯片,同一个参数的元件
这个板就没有干扰到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