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可以用于(变频)驱动单相交流电动机么(AC220V)?

楼主(2012-08-07):
网上能查到的资料一般是用H桥驱动直流电机的,用于调速。

那么,H桥可以用于(变频)驱动单相交流电动机么(AC220V)?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可以吧 产生单路的SPWM形成等效的正弦波来驱动 我个人理解

网友:
不一定行
在很多厂家的变频器上,都标注了一句话:该变频器不能用于单相交流电机!
我的理解是,单相交流电机是通过电容串联于副绕组,将副绕组电流移相,与主绕组产生相位差,进而产生脉动旋转磁场的。而变频器启动时,是从低频开始,此时电容阻抗增加,流过副绕组电流很小,无法形成足够强的旋转磁场,所以无法启动。当然,如果不是用于调速,而直接输出50Hz或不太低的40Hz驱动单相电机,应该也是可以转的,不过此时相当于直接启动,变频器容量需要比电机容量大5~7倍以上才能保证变频器不至于损坏。

楼主:
那么,单相交流电机 如何 变频调速呢?单相电机变频器 是采用什么方式 变频调速的?谢

网友:
参见Microchip文档AN984a_CN

网友(2013-12-06):
这个要先看看!

网友:
还没见过用变频器带单相电机的,我就是搞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