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块51下的24L01程序!可以用。。。

楼主(2012-08-07):
第一次接触NRF24L01,下了个小程序试了下!从接收到的效果是P0口小灯亮。。。

楼主:
上面那个是下载下来的,后面这个才是!

网友(2013-05-16):
引用 楼主:
上面那个是下载下来的,后面这个才是!

楼主:主机.C(24): warning C209: 'Check_ACK': too few actual parame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