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JTAG写入出错!

楼主(2012-08-07):
LGT JTAG写入出错!什么原因?

楼主:
但是点START DEBUG可以正确写入,但却不能进入反汇编DEBUG

楼主:
JTAG是怎么接的呢?

楼主:
上面的图有两个VCC,如果都连到板子上,那么板子上的电压就由3.3V变为4.2V了?!

楼主:
我现在只是将第4脚和第7脚和短接,不连到板上,点START DEBUG可以正确写入;但在工具/DEVICE PROGRAMMING中直接写入的话就NG了?

楼主:
以上问题谁能帮忙解决一下?先谢谢。

楼主:
暂时搞不清楚是水平有限,还是在充当小白?!

网友:
只要接上SWC和SWD以及GND,
目标板需要额外供电,
那个接口上的VCC没有连接到仿真器上的任何线路(那些电阻没焊)。

楼主:
那个接口上的VCC没有连接到仿真器上的任何线路(那些电阻没焊)。
————————————————————————————————
经确认,电阻有焊

楼主:
LGT JTAG在工具栏里DEVICE PROGRAM写入出错!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经确认,其实是不能VERIFY,能擦除,也能正确写入?

网友:
不要用那个功能,如果要下载程序,用ISP工具吧,LGT JTAG就当仿真器用。

楼主:
楼上,问题是仿真也有问题呀?
请参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0654-1-1.html

网友(2012-10-09):
貌似各种问题很多

楼主:
我的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