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JTAG读出的电压是5.3V?!

楼主(2012-08-07):
LGT JTAG读出的电压是5.3V?!
确认JTAG板子的短路子在3.3V一侧。

楼主:
因电源不对,我将只能将4脚和7脚短接,却不敢连到板子上。
但点START DEBUG竟也能写入程序。

楼主:
认证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仿真器和目标板的电源不要接在一起,目标板接3.3V。至于那个显示的电源是5.3V就不要去理会它。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
因为板子上没有焊零件在那个AD脚,
还有估计程序里面也懒得写了吧!
毕竟为了省成本嘛。
反正要求不高的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