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题,飞控怎么处理接收机通道信号的?

楼主(2012-08-07):
在做飞控板子,遇到飞控如何与接收机通道信号连接并处理的问题。
4通道接收机每个通道输出的信号是1.5ms+/-0.5ms的方波信号,飞控板子用什么管脚处理这样的信号呢?
飞控算出了舵量,一般取值范围是什么样设计的?问题比较弱,望高手解答,谢谢啦。

网友:
再顶一个又一个。

网友:
...PPM DECODER?不太清楚,应该是有块解码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