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tm32调用3个键盘,只能实现一个的功能呢??.....

楼主(2012-08-07):
Read_B7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7);
   if(Read_B7==0)
   {
   Delay(0x1174);
         led1(on);
         while(!Read_B7);
   }
     Read_B8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8);
   if(Read_B8==0)
   {
     Delay(0x1174);
         led2(on);
         while(!Read_B8);
   }
     Read_B9=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9);
   if(Read_B9==0)
   {
    Delay(0x1174);
         led3(on);
         while(!Read_B9);
   }

网友:
你程序死循环了吧
if()里面的 while()里的Read没更新啊,退不出while

楼主:
大虾!我这是用按键控制的啊,所以当松开的时候!Read就会置为0,而且我把那个删除的话也没用,也就只能有一个按键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