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中调试 ICC AVR 程序 出错

楼主(2012-08-07):
AVR STUDIO 中调试 ICC AVR 程序  中编译程序,老是提示icc plug-in: Error: Object file not found on expected location
找不到目标文件  .o

是不是要设置什么啊?请高手帮忙看一下

楼主:
唉,没人回我!!!

网友:
建议你直接用AVRStudio5或Atmel Studio6.为什么用ICC搭配AVRStudio?

网友:
加上#include <avr/io.h>的头文件,你注释掉了ICC的头文件但是没加GCC的头文件。

网友:
加上#include <avr/io.h>或是具体你MCU对应的那个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