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魏昆同学一个问题

楼主(2012-08-07):
2011spring工程,在QUARTUS中,魏昆同学直接把NIOS模块的RST信号接了VCC,我也这么做的,JTAG硬件仿真是可以,但我烧进EPCS中后,程序就是不运行,是因为RST直接接VCC的原因吗?需要什么处理吗?烧写结果如图,应该是正确烧写了吧:

楼主:
程序应该烧进去了,但重起后,就是不运行。。。高手留步啊

楼主:
有遇到一个问题:SDRAM调试一直都是好的,可以运行程序的,但刚才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就不行了:
Verifying 01000020 ( 0%)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1000020 and 0x100FFFF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难道SDRAM这么容易坏的???我并没有用手摸啊。

网友:
他的名字是魏坤。名字就不对啊。
你的问题目前不会。

楼主:
板子放了一夜,第二天SDRAM莫名其妙的又好了。。。但关于第一个问题还是不清楚啊,哪位遇到过?

楼主:
没人回复啊?

网友:
会不会是焊接不良呢?

楼主:
应该不是焊的问题,我又补焊了一次,还是不行。。。。谁知道啊?不会是版本问题吧,我用的9.0版本,不过我在烧开发板上的程序好象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