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有靓图,请大家猜一个led驱动板的芯片型号,谢谢

楼主(2012-08-07):
小弟新手,板上有6路驱动,请大家帮忙猜一下主芯片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A:
看不清,你能看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你能看清么?

貌似被磨掉了

网友B:
16脚的应该是电源芯片,8脚的是MOSFET  还有上边那个是二极管

网友:
不会是达林顿管阵列吧??ULN2003  或者ULN2803?  都是驱动LED、继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你能看清么?

是打磨过的,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驱动方案,所以想请有经验的前辈位帮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脚的应该是电源芯片,8脚的是MOSFET  还有上边那个是二极管

是啊,只要电源芯片能猜出来,其他外围就好说了,电源芯片被打磨了

网友:
先找出电源和地,再通电测试出PWM输出脚是哪个?然后基本能确定是哪家的芯片

网友:
16脚的不是电源芯片,应该就是LED驱动芯片,这个是不带内置MOS管的驱动芯片。

网友:
上传一个集成MOS管的LED驱动电路

网友C:
4楼的判断是正确的,但这样要知道这个IC型号,除非正好接触过这个IC。看电路应该是一个BOOST的电路吧。是恒流还是恒压就这两张模糊的图也看不出来。要同时用6路驱动,是不是电视机背光板驱动?要用这么大的电感,估计这芯片不会是好的方案,有可能是固定关断时间的DCDC芯片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楼的判断是正确的,但这样要知道这个IC型号,除非正好接触过这个IC。看电路应该是一个BOOST的电路吧。是恒 ...

这个应该是恒流的,看上面的R113,R213……这些电阻应该是检流电阻,楼主可以量一下,如果这几个电阻的阻值非常小,那就是恒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恒流的,看上面的R113,R213……这些电阻应该是检流电阻,楼主可以量一下,如果这几个电阻的阻 ...

这个是MOS管的峰值电流检测电阻,是电流模式的DCDC控制芯片必须的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