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没有见过这种类型的遥控器

楼主(2012-08-07):
请教各位这种遥控器的型号是什么,以及怎样控制红外

网友:
MP3、MP4之类的廉价遥控器,一般多是NEC编码

网友:
楼主上淘宝搜“红外遥控器”上面好多呢,啥样的都有,多了还可定做。

网友:
有个红外接收头就能解码了,手中就有一个 这个遥控用HS0038接收头  解码!

楼主:
能发程序上来参考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发程序上来参考一下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3088-1-1.html
17楼能下载

楼主:
程序没有定义红外接收头的IO口也能行吗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在中断里面处理的。如果用中断,它就不用定义什么名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没有定义红外接收头的IO口也能行吗

红外接收头的输出接单片机的中断引脚就行了

网友:
其实论坛里还有一个用单片机任意IO口红外解码的帖子,楼主自已搜一下呗。

网友:
这个是车载音乐播放器的遥控!

网友:
红外接收头+声卡

网友:
我记得我这里有一个一样的遥控器的解码程序(是我一块51学习板的例程) 等我找找

网友:
这是我的学习板上的配套红外程序和原理图
给你参考一下吧
遥控器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