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GPRS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2-08-07):
请问一下就是成品GPRS模块,例如EP220,它是通过RS485接口和其他设备连接,就是不知道它是怎么接受数据的,它应该也是单片机的串口通信吧,接受中断接受数据,怎么实现接受到一串数据后就让GPRS模块发送给服务器。最近一直搞不懂这个问题,怎么判断数据结束的呢,是不是在数据块的最后有什么结束字符,请大侠指点一下,是不是我想错了,没迷茫,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看看AT指令吧。数据发送结束后有返回字符的。

网友:
程序中开辟数据接收缓冲区,通过中断方式接收完数据以后再从缓冲区中读取数据,把数据通过GPRS发送出去,我理解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