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克/0.0001克电磁称重传感器

楼主(2012-08-07):
没有写错,确实是200克/0.0001克。
发图片和大家一起分享

请有了解这种传感器原理的高手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期待更多资料!

网友:
拆过一个Mettler的电子天平,相同的结构。怀疑是测电感变化。

网友A:
呃...被测重物放在哪里..?

网友B:
这么简陋的设备居然可以打到这么精确的精度和这么大的量程……

网友:
这个的确很强悍!很不起眼的一个小东东呢

网友C:
被测重物放在哪里..?同问

网友D:
托利多的东西吧。。。高端传感器都是托利多国外部门设计制作的,要仿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测重物放在哪里..?同问

同问。。。。。。。。。。。。。。。。。。。。。。。。。。。。。。。。。。。。。。。。。。。。。。。。。。。。。。

网友:
的确很强悍!

网友:
200克/0.0001克的解析度才使用了 21 Bit 而已,所以使用一颗低速的 24 Bit 含 SlewRate 及 Offset 都够用了,当然这 200克/0.0001克的解析度也就可以造出来了呀!

网友E:
漏输入字了,是指 24 Bit 的 A / D

网友F:
按楼上说的 就很简单啊!!
难点? 难点是什么? 传感器精度么?

网友:
难点这就不清楚了,但我相信应该是有这个范围的 LoadCell 吧?!

网友G:
这个传感器不算牛B,原理是利用电磁力去平衡重力,所以这种传感器叫电磁力平衡传感器

网友:
这么高分辨率我们也用不了,一点空气流动都有读书

网友:
这种精度应该用什么AD?梅特勒的这种精度的天平都是自己搭建的AD

网友H:
电流和产生的电磁力有一个关系式,电磁力和重量平衡了,通过电流大小就可以算出重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陋的设备居然可以打到这么精确的精度和这么大的量程……

人不可貌相,没做过机械加工不要妄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流和产生的电磁力有一个关系式,电磁力和重量平衡了,通过电流大小就可以算出重量了 ...

你漏了反馈部分,详细原理网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楼上说的 就很简单啊!!
难点? 难点是什么? 传感器精度么?

主要是机械加工,当然AD也有难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漏输入字了,是指 24 Bit 的 A / D

我印象中都是分立元件的双积分式AD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流和产生的电磁力有一个关系式,电磁力和重量平衡了,通过电流大小就可以算出重量了 ...

这是其中一种,需要AD,另一种是用PWM,达到平衡即可知重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印象中都是分立元件的双积分式AD

我只知道要称重这感测器就叫 LoadCell,这器件还得用桥式放大的方式加上 OP_AMP 放大后才能送到 A /D 的输入端.
我的观点也是 20 多年前的认知了,现今称重有什么新的方式我还真是不清楚了..

网友(2013-01-01):
引用 网友D:
托利多的东西吧。。。高端传感器都是托利多国外部门设计制作的,要仿很难 ...

表示托利多是老大

网友:
说的容易,如果一个24位的ad能满足的话那梅特勒和赛多利斯搞分离原件加asic实现ad搞个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传感器不算牛B,原理是利用电磁力去平衡重力,所以这种传感器叫电磁力平衡传感器 ...

难道就和动圈话筒(麦克风)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感觉跟压电陶瓷同一个原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我只知道要称重这感测器就叫 LoadCell,这器件还得用桥式放大的方式加上 OP_AMP 放大后才能送到 A /D 的输 ...

24BIt的AD现在很多,这个0.0001是分辨率还是精度?分辨率好做,精度不好做

网友:
不用ad,只用da,电流增大一直到平衡,这个电流的数值可以反映称量物的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J:
24BIt的AD现在很多,这个0.0001是分辨率还是精度?分辨率好做,精度不好做

您是否遇到了精度取样抖动过大的问题,这问题可能需要进行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平均算法应该可以获得改善..

网友K:
我在想 不同的地方(上海,北京。。)用 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J:
24BIt的AD现在很多,这个0.0001是分辨率还是精度?分辨率好做,精度不好做

正解,说好做的自己去做做再来发帖吧

网友:
这种称重传感器有模块卖么~~~?
国内也有高精度的电子天平成品卖,不过我们需要体积较小的模块~

网友:
记得某块24bits A/D的典型应用电路集里面就有这个,电路和机械结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在想 不同的地方(上海,北京。。)用 会不会有影响?

肯定有影响,这个需要做重力加速度修正,好一点的称重设备里都有对应的修正菜单的,这样才能全球销售,另外这种200W精度的设备,大部分使用前都要校准的,所以有没有重力加速度修正问题不大。

网友:
强悍啊,国内生时候可以山寨?

网友:
拆过一个,装上就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被测重物放在哪里..?

左下角那张PP的铜架子上

网友(2013-11-03):
利用电流产生的电磁力去抵消被测物的重力,测量电流就知道重力了

网友:
对称重物品类有限制吗

网友:
如何知道(测定)那个电流值是刚好抵消,不多不小?

网友:
这个的难点不是电子和机械加工,而是装配。。。

网友:
Mettler电子天枰里用的就是这种传感器,电磁式的,拆开后再装回去精度就不行了,所以维修的时候,这部分千万不要动,除非你有十足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