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电脑忽然之间读U盘数据变的很慢~~~~~

楼主(2012-08-08):
U盘没有问题,也没有病毒,在另一台电脑上打开正常。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还请指教。

网友A:
磁盘碎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盘碎片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垃圾文件清理过了,碎片也整理过,还用优化大师优化了一下,无效果。又试了下读我的移动硬盘,那个慢呀~~~~~~

网友A:
那可能是数据线或者USB口有问题,降速了,相当于USB FULL-SPEED 只有12Mbps了

网友B:
看下bios里USB是否工作在最高速模式 也可能接口松了或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数据线或者USB口有问题,降速了,相当于USB FULL-SPEED 只有12Mbps了

USB口坏了肯定不是,因为我的三个USB口都这样,不可能三个一起坏吧。不知道USB口的驱动要是出问题了会不会造成这种现象,实在不行就只能做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bios里USB是否工作在最高速模式 也可能接口松了或脏了

前天还使用正常,昨天就不行了,昨天装了好几个版本的PL2303的驱动,不知是不是影响了USB的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还使用正常,昨天就不行了,昨天装了好几个版本的PL2303的驱动,不知是不是影响了USB的驱动 ...

有可能 我依稀记得我也试过这么一次 你进BIOS看看

网友:
把那几个驱动挨个卸了试试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刚才终于找到原因了,不是驱动的问题,是杀毒软件的问题(我装 的是微软的MSE),只要开着MSE的实时保护就变的很慢很慢,关上就没事了。昨天升级了下杀毒软件,看来微软的新版MSE是不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