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8-08):
最近加入了学院的创新实验室,但实验室老师说要把我们分成软件组与硬件组,你们说那个好呀?本人普通大学本科2年级,初学51单片机,程度也就是可以编个时钟程序,自认为动手能力不怎么样,但是很勤奋学习  我知道不管哪个软件硬件都得学,但现在要分组,我应该选哪个组呢。朋友们 知道的指点下吧

网友:
硬件吧,动手能力好

网友A:
软件硬件一般都要懂,做硬件的话,自己也要学软件编程 调试。
如果你们说的软件是说计算机软件(上位机软件),你果断选硬件。其实一般不会要求分工的,一个优秀的工程师,软硬都行,除非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要求团队合作,你只负责其中的部分设计。那就看你的爱好了,是做硬件设计,还是底层驱动程序的编写或者应用程序的编写。
说道最后,要了解全局才能局部做的完美。

网友B:
选择硬件啊,学软件的可以完全不懂硬件,但学硬件的绝对不能不懂软件编程!个人感觉学习硬件对你的帮助更大!

网友:
不一定,只是说你可以选一个你更感兴趣的方面,你在你所选的方面能力更强而已,各种情况说不定的,有些人就在硬件方面很强,但软件就不怎么样,但无伤大雅,做到一方面真正的强也不容易;不过最好另一方面不要过于弱。没有什么黄金法则;也没有一定要怎样,看你自己想怎样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选择硬件啊,学软件的可以完全不懂硬件,但学硬件的绝对不能不懂软件编程!个人感觉学习硬件对你的帮助更大 ...

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了吧!

呵呵,反正是要都会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硬件一般都要懂,做硬件的话,自己也要学软件编程 调试。
如果你们说的软件是说计算机软件(上位机软件 ...

谢谢指点

网友:
如果是电子专业,就加入软件组。如果是软件专业,就加入硬件组!
自己学的专业在不行,长时间也会磨出来的。所以要多接触自己弱的那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硬件一般都要懂,做硬件的话,自己也要学软件编程 调试。
如果你们说的软件是说计算机软件(上位机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