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361加速度传感器是如何测量角度的

楼主(2012-08-08):
MMA7361加速度传感器是如何测量角度的呢,哪位用过m16做过关于MMA7361的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它的self——test引脚如何连接

网友A:
这个做过,但是角度转换不是很好,抖动很大,而且到72读后直接90度,不太准,高手赐教

网友B:
看资料啊,一些数字加速度传感器,测试角度一般都不是很精细。分辨率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过,但是角度转换不是很好,抖动很大,而且到72读后直接90度,不太准,高手赐教 ...

请问你在做的时候self-test引脚是怎么连接的,我的角度显示一直不稳,一直再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资料啊,一些数字加速度传感器,测试角度一般都不是很精细。分辨率比较差。 ...

资料好多地方看不懂,能不能指点一下,是不是连上VCC和GND,直接就可以在X.Y.Z轴取信号啊?

楼主:
自己解释一下吧,sleep引脚没有接,

网友C:
大角度不是很准,我做的±80°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角度不是很准,我做的±80°还可以~

sleep引脚接+5v,会出现什么状况,我的x,y,z 三端的输出电压从1.1~3.5v了。不会把芯片烧了吧?

网友D:
g senor角度测量!mark!

网友E:
不难,我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g senor角度测量!mark!

不是GS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难,我做过。;

那输出电压过高是怎么回事,一开始好好的,当SLEEP引脚接了一下+5V发现芯片发热,马上拔了下来,然后电压值和电压变化范围都增大了,有没有可能是芯片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输出电压过高是怎么回事,一开始好好的,当SLEEP引脚接了一下+5V发现芯片发热,马上拔了下来,然后电压 ...

我记得应该是模拟量输出吧。。你的是数字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应该是模拟量输出吧。。你的是数字量?

模拟量输出,首先第一个问题:你的电源要稳定在5V,第二个你的MCU跟传感器共地。。

楼主:
错了,原来是单片机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量输出,首先第一个问题:你的电源要稳定在5V,第二个你的MCU跟传感器共地。。 ...

是模拟量,后面用的M16的ad,现在好了,不过误差比较大,在2度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模拟量,后面用的M16的ad,现在好了,不过误差比较大,在2度左右

那你可以软件补偿一下。。。简单的分布P一下,。。或者整体PI。。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可以软件补偿一下。。。简单的分布P一下,。。或者整体PI。。就没问题了 ...

它是在2度的范围内一直跳。稳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是在2度的范围内一直跳。稳不住

那可能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F:
以前做过,感觉还行,不过因为项目需要只测了+-30度的角度变化,经过了数字滤波,稳定在0.1度左右,至于精度嘛,没设备测试

网友G:
请问,这个芯片可以测车轮转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芯片可以测车轮转角吗

不知道诶,没见过

网友:
可不可以用ENC-03和7260测出小车的横摆角速度,然后推出转角吗,

网友:
这个传感器输出的不是 数字量么 。。。    三角函数一算就出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做过,感觉还行,不过因为项目需要只测了+-30度的角度变化,经过了数字滤波,稳定在0.1度左右,至于精 ...

数字滤波很管用,谢谢了

网友(2012-10-31):
引用 网友C:
大角度不是很准,我做的±80°还可以~

请问能把角度计算部分代码发给我参考一下吗?
最近在调,但是一直没有弄明白怎么通过传感器输出计算出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角度不是很准,我做的±80°还可以~

潜水久了,不能发消息,直接回帖了
谢谢了。邮箱:cq19900608@163.com

网友(2013-01-09):
楼主,小弟现在在做这个,但小弟菜鸟一个,资料比较难找,,可不可以共享一下资料,及你的实验原理图或者程序啊,,小弟邮箱:seeyou2013@qq.com,或你开源一下呗呵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大角度不是很准,我做的±80°还可以~

你好,小弟最近也在做MMA7361的实验,,请问mma7361的self-test管脚,与0g-test管脚,我看你的电路图是悬空了吗。,,这样是对的吗,对实验有没有影响啊,,小弟菜鸟,,看英文pdf慎得慌!!!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大角度不是很准,我做的±80°还可以~

你好,小弟最近也在做MMA7361的实验,,请问mma7361的self-test管脚,与0g-detect管脚,我看你的电路图是悬空了吗。,,这样是对的吗,对实验有没有影响啊,,小弟菜鸟,,看英文pdf慎得慌!!!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小弟最近也在做MMA7361的实验,,请问mma7361的self-test管脚,与0g-detect管脚,我看你的电路图是 ...

悬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小弟最近也在做MMA7361的实验,,请问mma7361的self-test管脚,与0g-test管脚,我看你的电路图是悬 ...

//-------------------------------------------------------------------
// MMA7361 Demo code, show the 3 axis date through UART periodically
// Hardware connection:        X_out           PC2
//                        Y_out                PC1
//                        Z_out                PC0
//                        MMA7361_En        PC3
//                        UART_Tx         PD1
// Software UART baudrate 115200 when main frequency is 4M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inAVR.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bool.h"

#define Max_Axis        3
#define X_Channel        0        //PC2
#define Y_Channel       1        //PC1
#define Z_Channel        2        //PC0
#define MMA7361_EN        0x08        //PC3

const unsigned char Channel_Tbl[Max_Axis]={0x42,0x41,0x40};     //Z,Y,X
const unsigned char Axis_Name[Max_Axis]={'X','Y','Z'};
unsigned char Temp, Temp1, ADC_Done,ShowDebug_Cnt;              //Temporary saving cells
unsigned int Axis_Data[Max_Axis];
unsigned long SumReg = 0;                                        //Storage variable
static char        SampCnt;                                        //ADC samples counter

#include        "functions.c"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O_Ports_Init();                                //Initialize IO ports
  Timers_Init();                                //Initialize timers
  ADC_Init();                                        //Initialize ADC
  PRR = 0x82;                                   //Reduce consumption 86 (don't stop SPI)
  CLKPR = 0x80;                                        //Increase Fcpu
  CLKPR = 0x00;
  TCCR2B = 0x06;

  __disable_interrupt();
  __watchdog_reset();
    WDTCSR = 0x18;                                //Enable watchdog, timeout 256ms
    WDTCSR = 0x0D;
  __enable_interrupt();                                //Enable interrupts

  MMA7361_Init();
  while(1)
  {
    __watchdog_reset();                                //Reset watchdog timer

    if(ShowDebug_Cnt==0)
    {
            ShowDebug_Cnt=30;//13;                                  //Get data periodically
            for(i=0;i<Max_Axis;i++)                                        //Get Axis data
                          Axis_Data=Get_ADC(i,10);
                  for(i=0;i<Max_Axis;i++)                                //Show Axis data through UART
                  {
                    SW_UART_Tx(Axis_Name);
                          Put_Axis(Axis_Data);
                    SW_UART_Tx(' ');
                  }
            SW_UART_Tx(' ');                                        //Next Line
            SW_UART_Tx(0x0d);
          }
  }

}

//SIGNAL(SIG_OVERFLOW2)
#pragma vector=TIMER2_OVF_vect

__interrupt void TMR2irq( void )

{
  if(ShowDebug_Cnt!=0)
          ShowDebug_Cnt--;
}

//SIGNAL(SIG_ADC)
#pragma vector=ADC_vect

__interrupt void ADCirq( void )
{
  SumReg += ADC;                                                                 //Add result to common sum
  if(--SampCnt == 0)                                                                //Check number of samples
  {
        ADC_Done=1;                                                                //Measuring is complete
        ADCSRA = 0x80;                                                                //Stop ADC
  }
  else
  {
        ADCSRA |= 0x40;                                                                //Start next ADC cycle
  }
}

//SIGNAL(__vector_default)
//#pragma vector=default

网友H:
引用 楼主:
//-------------------------------------------------------------------
// MMA7361 Demo code, show t ...

这是你写的程序嘛,,谢谢啦

网友(2013-07-24):
引用 网友H:
这是你写的程序嘛,,谢谢啦

有原理图和资料吗

网友(2013-09-14):
请教一下,能否发份资料,参考程序,谢谢了,邮箱:1766558466@qq.com

网友(2014-08-05):
能否说明一下采样到的AD值是怎么转化成角度的算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