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处理器与LCD的接口设计(新手)

楼主(2012-08-08):
现在公司要改用液晶屏,因为刚刚毕业,第一次做,不怎么懂,要做一个处理器与液晶屏的接口电路,液晶屏采用TTL接口,我根据引脚连接了一下,出现了问题,液晶屏背光亮,但没有任何其他显示,不知道是哪里接错了,希望哪位大侠能告诉我该怎么正确连接,不胜感激!以下是处理器与液晶的接口引脚,如图所示:

我的连接方法是:把电源、地接好后,把处理器的B0~B5与LCD的B0~B5连接,处理器的B6、B7悬空了,R0~R7,G0~G7也是这样连接的。Clock与LCD的DCCK连接,VSYNC与VS连接,HSYNC与HS连接,Display Enable与DE连接,FPBKL_EN与ADJ连接,FPVDD_EN接MODE,液晶的ADJ引脚采用PWM来调整亮度。

网友:
时序呢?操作一样吗?

网友:
最好把 处理器型号  LCD型号说清楚

网友:
你现在使用的是同步模式,检查液晶的MODE脚设置,再不行就检查下时序了。

楼主:
我用的处理器是AMD的,规格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