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39输出端相关问题与疑问

楼主(2012-08-08):
大家好:
      我现在的项目,电源本来很稳定。但是加上了4个lm339后,我用示波器去量电源与地,居然出现了很多很大的不稳定信号。如图所示是5V2A直流电源。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加lm339就很好。
     还有lm339的“+”端电压大于“-”端电压时,相应输出端截止,相当于集电极开漏的三极管。输出高时,需要加上拉电阻。这里我的项目是用STC的单片机,IO口有快速上拉(强上拉)的功能,我的需求是检测和该输出端相连的IO口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输出端不是截止的,IO为低,截止后为高。这里我想问,LM339输出端加上拉电阻不加是否可以?因为我直接用IO口快速上拉了。这样可以检测到IO高吗?
     还有一个小问题,LM339资料中有一句话:当“-”端电压高于“+”端时,输出管饱和,相当于输出端接低电位。我想请问,这里的“低电位”指的是绝对的GND?还是说“+”“-”端相对低电平的那端呢??爱专牛角尖,谢谢。

追问一题,如果用上拉电阻来实现对IO口的快速上拉,电阻是尽量大好,还是尽量小好。
我想应该是尽量小吧····那样电流大,IO被拉升的应该快。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A:
如图所示?图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图在哪

白天单位网卡,刚传上图。

楼主:
有图有真相了,大家回答下吧,不要沉下去。

网友B:
1、没有器件输出低电平可以达到绝对GND!!!
2、你测量的也有问题,示波器地线夹子也会接收外界的干扰
3、输出接上拉是必须的!DS上介绍上拉电阻一般在2K~18K ,和电源电压还有输出上升时间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没有器件输出低电平可以达到绝对GND!!!
2、你测量的也有问题,示波器地线夹子也会接收外界的干扰
3、 ...

感谢你的回答。
1.不可能是绝对的地,那么你的意思是不是,文档中说的低电位还是和GND接近的。而不是我理解的什么“+”和“-”端比较后,相对电压低的一端?
2.有可能是我示波器的原因,但是我发现不加LM339,电源就没有那些波动,用排除法我就解释不了了?
3.339的输出端是集电极开漏的,我用MCU的IO口上拉,为何不可以?STC的IO口有个快速上拉(强上拉)的概念。

网友A:
与339的输出端 相接的IO也是做输出的?两个输出直接接在一起?应该是:元件输出——MCU输入、MCU输出——元件输入
339的输出端是集电极开漏,但内部三极管导通时,339的输出端相当于接地,如果与之相接的IO这时短暂强上拉输出岂不是造成瞬间“短路”产生高峰值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339的输出端 相接的IO也是做输出的?两个输出直接接在一起?应该是:元件输出——MCU输入、MCU输出——元 ...

同感,所以电源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339的输出端 相接的IO也是做输出的?两个输出直接接在一起?应该是:元件输出——MCU输入、MCU输出——元 ...

我的IO口设置的就是普通IO口,没有设置成输入。但是我的本意是想当输入来用,因为我IO口赋值为“1”。然后,如果外部下拉,使IO口变低了,那么我去IO口状态时就为“0”,如果外部为高,那么我的IO口不变,取IO口状态时,就为“1”。

但是你的回答,给了我很多灵感,谢谢你。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你,我发了帖子。名字叫“关于CD4066疑问,有图有真相”希望你能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339的输出端 相接的IO也是做输出的?两个输出直接接在一起?应该是:元件输出——MCU输入、MCU输出——元 ...

这是我同一个项目,另一个问题的连接。希望看到你的回答。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d6018749pid6018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