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Atmel Studio 6.0 的工程例程?

楼主(2012-08-08):
以前用ST的编译器安装目录下都有例程的,这个AVR的好像没有例程,官网上也没找到,谁有找到吗?

楼主:
贴一个简单的,能进中断的程序:
/*
* Measure_Wrie.c
*
* Created: 2012-8-7 14:53:19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Ht1622.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t Time_delay = 0;

ISR(TIMER0_OVF_vect)
{
        TCNT0  = 0x95;
        Time_delay++;
}
void port_init(void)
{
        DDRA=0XF0;
        PORTC|=0xf8;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IMSK0|=0x01;
        TCCR0B = 0x05;
        TCNT0  = 0x95;
        SREG=0x80;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port_init();
        //adc_init();
        //uart0_init();
        timer0_init();
}

int main(void)
{
        int a;
        int b;

        a = 1;
        b = 2;
        init_devices();
        Ht1622_Port_Init();
        sei();  //asm("sei");        开总中断
        //cli();  //asm("cli");   关总中断
    //asm("sei");
    while(1)
    {
        //TODO:: Please write your application code
                a++;
                if (a > 200)
                {
                        a = 0;
                        PORTA ^= 0x01;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贴一个简单的,能进中断的程序:

这是例程,还是你自己的?我现在也在用Atmel Studio 6.0 ,也想知道例程放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例程,还是你自己的?我现在也在用Atmel Studio 6.0 ,也想知道例程放在哪? ...

我自己的 ,我没找到例程

网友B(2012-09-17):
例程有1000多个,在startpage页面,左侧的新建那里第二个:ASF库新建例程 里,都是,1000多个,不过都是C的.ASF:atmel software framewo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程有1000多个,在startpage页面,左侧的新建那里第二个:ASF库新建例程 里,都是,1000多个,不过都是C的.ASF:a ...

谢谢啊!

网友(2012-10-26):
里面不是自带了很多库函数,都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