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gsm监控器 申请置酷

楼主(2012-08-08):
前段时间应朋友的要求帮忙做一个仪器,他们公司经常晚上要去值班,那么大一个机房,有时想眯会儿,但又怕领导查岗,一次要罚200元,
刚开始坚持一段时间,后来实在吃不消,1个人,那么大的机房,没外网,一直盯着仪表,实在是困的不行。。。。。。
所以让我想办法,帮忙!
经过两三个月的调试搞定了一个GSM的监控器,原理就是人体红外探头,探测到人体过来,触发中断,然后拨打主人的号码!
忘了说明一下,车载是因为用到了车上的电源,电瓶电比较稳定,我的里面加了lm2596 输入电压可以高达24V,3个460uf的电容,滤波
探头有个大大的吸盘,(这可是进口日本的吸盘哦)我亲试吸在玻璃上可以3个星期不掉,很强劲,探头360度旋转,对准人体经过的门口或路边,
有效触发距离在7米左右,(内置滑动变阻器,距离可调)

申请置 精华

楼主:
本着开源的精神,开源所有的资料

楼主:
车载GSM监控仪说明书

硬件参数:
        电源:DC 6-12v宽电源,内部电源4.2v,带有大功率稳压IC !
    电流:待机20-30 mA,网络搜索,及正在通话电流约200 mA, 开机拨号瞬间电流高达1.5A!
    USB电路采用usb端供电,与内部电源隔离,可在外部关闭状态进PC联接!
    电源开关:上 OFF 下ON
    按键:上设防 下关闭设防
    侧面有语音接口。
底部有监控RS232接口
USB口用于监控及程序刷新
外置高增益射频天线
探头:

   红外探头采用模块式结构,外部带有圆形滤光透镜,内部有调节电阻

电源:6-12V
感应距离:0-7m
角度:100度,
可调延时:5-100s,
信号输出电平:3.3v

探头内部有两个晶圆,当两个电压差大时判为触发,固安装时,应安装在人经过的侧
面(方向1效果佳)并非直对着人体(方向2效果最差),模块只能探测移动的人体,
静止不动的人体不能触发。

探头与控制器连接

探头与控制器采用独立方式,探头可更换,可并联,用弹簧线连接
注意自带的探头采用和控制器电源直接并接,减少更换电池的麻烦,共三根线。电路
连接类型为方式1。
接插件三根线分别是电源+ 信号 电源—。 电源线与电源—之间电源为电源电压12v,信号线与电源—之间电压4.2v,cpu端为低电压触发,
并接探头时注意,用万用表测试3根线的电压,找出信号线(对地电压4.2v)
方式2最安全简便,继电器闭合1-2s最佳,长时间闭合可能造成2次触发!
方式1 是比较省电,无杂音误动作,只需一个电阻和三极管,注意禁止接上拉电阻

注意:千万不要将信号线接到电源+(+12v) 否则烧毁cpu 连接时用万用表实际测试,不要看线颜色!

安装使用方法:
1将电源接好,圆形插孔中心为+ 外圆为—, 最好是电瓶或多节锂电池,一般的电池瞬时电流达不到,会造成触发正常,拨号时自动关机!
2 将吸盘,沾水后吸至车窗,(沾水可保证一星期不掉)压下锁紧扣!
3打开电源开关 随即下车,关好车窗,可在远处观察,指示灯状态
红色灯,闪烁约亮1秒灭1秒,绿色灯常亮,意为正在搜索网络, 约20秒后红灯变为亮0.5秒 灭三秒,此时意为GSM网络连接正常,在过40秒绿灯灭,意味,cpu启动正常,进入设防状态。。。。。
此时若有移动人体进入范围,探头顶部绿灯亮(2秒后关闭),控制器触发,将呼叫设定的手机号码(此时绿灯闪烁)!

调试及诊断功能:
为体现人性化,本仪器全部自动工作,只需打开电源开关即可,(40秒后自动进入设防状态)
内部程序有看门狗功能,程序跑飞,将自动复位,并每隔2秒发送脉冲信号,检测GSM是否在线,连续5次无应答,将全部重启!并有低电压复位!
面板有两个开关:上为设防(绿灯灭) 下为关闭设防(绿灯亮)
侧面有音频接口,接入耳机,进行人为触发,可通过语音检查触发状况,
底部配有usb接口,安装好驱动,打开超级终端(无需安装软件,windows系统自带),可实时在线监控设备的运行实况,及时查找错误原因!
壳体为纯铝材,表面喷砂,外壳接电源负极,可有效防止外部干扰,底部有固定孔,配有减震棉,防滑伤。
内部手工焊线,尽量避免震动、高处跌落!

仪器正常触发与安装位置,网络状态,电源情况密切相关,使用前请先人为触发,确保正常!

超级终端打印字符解析:

如下图 开机字符,显示版本号 启动状态

当启动时间达到40S后 发送连接命令、 网络信号强度测试 、选择储存介质、 开启自动应答。

启动后,读取SM卡储存的电话号码,下图tephone num1和tephone num2即是被叫号码

到此启动完毕, 接着系统每个2秒发送 脉冲命令测试 GSM模块是否正常,如下图

当外部探头有信号输出时显示
如下图:外部触发,正在拨号。。。

拨号完成后显示如下图,本次触发完成,
等待下次触发

所有的命令后面跟的数字是返回的状态
1:正常
2:错误
3:RING 有来电
4:无卡或未识别卡
5:对方挂机
6:返回未识别字符

简单的异常处理
1开机后指示灯均不亮,检查电源正负极及电量 低于6v无法启动。
2启动后两个指示灯都闪烁,可能电压过低,系统不断在复位。
4 开机后红色灯长时间慢闪,是网络注册失败,检查GSM卡是否欠费,卡体松动,天线接触不良。
3通过超级终端显示字符判断 !
错误字符1如下:

拨打电话后响铃1声后自动挂机 ,返回字符,查阅英文文档意味内部温度异常过低。
但实际室温25度左右,不可能,实际原因未查明

错误字符2如下:

发送命令无应答,连续5次,系统将重启!

楼主:
本来想着能把这东西产品化,后来看看淘宝上竟然有卖的!百度上还有人申请专利,算了!开源吧!

网友:
东西做的真好,
这个只能 检测 是否有人来了没有
无法检测 仪表是否正常
接下来应该再做一个
设备检测仪表是否正常
或者做一个软件检测仪表状态

楼主:
我qq 894071148 有问题可以讨论也可发帖! 用的stc12c5A60S2 双串口,一个与TC35 通信,一个转usb 与上位通信,下载程序与调试!

网友:
楼主有没有样品,或者板之类的,我们项目可能会用到,什么价格啊

楼主:
有自诊断功能,内置看门狗,和通信超时退出,还带有脉搏发送,实时监测tc35的工作状态, 无响应,死机 跑飞,都会重启!

楼主:
回复8楼,这东西做板子很简单,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加一个TC35 ,我只做了一个样机,送朋友了!手头暂时没有,价格很便宜淘宝上都有参考,本真开源精神,共享所有的程序
keil编译器
主要是串口通信,接收发送,懂协议就好办了!

网友:
不错的,有个GSM模块一段时间,一直未动手

网友:
不错,顶一个,支持开源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要来看看.

网友:
楼主人真不错,哪天我要是做不盈利的项目,就也开源!

网友:
下载学习!我正好也做了一个GSM的报警器,只是是公司的产品不能开源!

网友:
哈哈  挺好玩的啊

网友:
樓主好人,學習下GSM的編程~

网友:
很好啊 支持置酷啊

楼主:
里面确实没原理图,但也不需要原理图,硬件连接都是固定的,51的两个串口在那在这里注册的应该没人不知道吧,两个按键 一个led程序里面写的很清楚,
关键地方在程序部分,如何发送如何接受,如何监控,这是重重之中!

网友:
很好!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
下你的资料,越来越惭愧,谢谢你的奉献!

网友:
理念不错,你的朋友有福了。

网友:
对gsm感兴趣,,,,,,,帮顶

网友:
有需要红外模块,我可以帮助网友。

网友:
qq 6-4-18568-6-7

网友:
学习一下思路,,,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感谢楼主共享!世界有你更精彩!

网友:
正在学GSM,谢谢分享!!!

网友A:
   这帖子 阿莫怎么没给裤子啊!果断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 阿莫怎么没给裤子啊!果断顶!

这个真的可以COOL

网友:
LZ威武,感谢开源

网友:
全套开源,支持楼主置酷。我记得以前可以点击一个按钮,帮忙楼主置酷的,现在找不到在哪了。。。。。。

网友:
感应探头的外壳是充电器的外壳利用?

网友:
顶一个,楼主好人

网友:
很好 最近就想着用GSM做个监控系统 没想到LZ已经做好了 支持置酷!

网友:
很是不错的说

网友:
越看越自卑啊 ,,我才刚刚接触这个单片机啊,,io推挽都没弄过呢,,,谢谢强大的楼主啊

网友:
多设几路更好,触发发短信,每路可以自定义短信内容。

网友:
顶一个,也有过这个想法

网友(2013-03-01):
拜读您的代码了,最近在用TC35做毕设,与单片机通信时怎么都发不出短信。

网友(2013-05-12):
向开源的朋友致敬,^_^

网友:
支持啊,LZ太给力了

网友:
还是求下原理图啊,不然一点概念都没

网友:
黑科技啊,,,嘿嘿

网友(2014-08-19):
很好,下载一个

网友(2014-11-03):
tc35是淘宝买的那种类型的吗

网友:
工程师果然厉害,生活全能

网友:
GSM 监控器 人体红外探头

网友:
开源共享,楼主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