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在QUARTUS II下面不能通过USB BLASTER下载程序

楼主(2012-08-08):
CPLD在QUARTUS II下面不能通过USB BLASTER下载程序:

具体问题是用JTAG方式可以探测到硬件(CPLD型号),但是不能下载。

如果用Passive Serial模式,结果QUARTUS II下面又没有生成.SOF的文件。
感觉很奇怪。
请教一下在QUARTUS II下面怎么下载CPLD程序了。
我的芯片型号是EPM7128STC100-6。

网友:
CPLD没有被动模式的,就是JTAG方式下载,不能下载的话,查查电路吧

网友:
应该可以吧。我用EPM1270的没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没有把器件型号后的checkbox打上勾呀

楼主:
反正把QUARTUS II又 ————破--解--了一下,结果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