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输入电压问题?

楼主(2012-08-08):
我需要LM2576-ADJ输出18V电压,LM2576输入端电压有没最小值?

好像一般输出至少高于输入3V,要是LM2576输入端直流电压常在19V,会不会带来啥结果?当然我的负载电流比较小,大概150mA左右,

目前我在做实验,输入端19V,稳定输出18V,运行了5个小时没有问题,但是我想做产品还是得小心点。现场情况和实验室有区别的。

网友:
输入电压*允许最大占空比*效率=输出最大电压

你拿现在的输入电压对照一下手册上的参数就知道合不合适了

网友:
LDO。。。BOM不知省了多少。。。

网友:
串一个M7 再串一个SK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