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3寸以上OLED的朋友吗?

楼主(2012-08-08):
需要使用3寸到4寸左右的OLED点阵屏,最好是双色或者多色的那种,分辨率128x64以上即可,驱动方式串行或者SPI,由于ARM板已经做好,不想改动硬件,所以只能选SPI这类屏,有用过的朋友给推荐一款啊

网友:
这货肯定不便宜

网友(2013-02-01):
楼主好像是北京的吧,有时间联系下QQ:2592672157,工作行业很近,交流下。

网友A:
什么叫用过,手上有几个测试来着,想问啥?跟尺寸没啥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用过,手上有几个测试来着,想问啥?跟尺寸没啥关系吧

目前有的最大尺寸是多少?价位在什么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有的最大尺寸是多少?价位在什么范围?

4寸已经要60-70RMB了~再大的用不起没问过~

网友:
嗯,不知道有没有5-7寸的,价格单片1000以下。

网友:
哇。。。。3英寸? 没整过那么大的。

网友:
台湾悠景有一款256×64分辨率,单色灰度的5.5寸屏,价格不含税大概300左右,几年前的信息了。

网友:
我用过,可能是3.15寸。256×64单色,好像并口驱动

网友:
淘宝上 都有哦  就是特贵。。。

网友:
3.2"  320*240 "全彩"(RGB666)用过,特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