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输出电源电压的采样要用运放隔离吗?

楼主(2012-08-08):
防止对负载影响??

模电啊!!!!!!!!!!!!!!!

楼主:
会不会是我搞错了?红色的点不是AD采样点?而运放的1脚才是AD采样点?

网友:
用运放的话,精度高,因为ADC也要吸取一定的电流才能采样的,看你芯片的Icurrent小于多少了,这个运放就是调理电路,直接用AD的话,俩电阻不能太大。用运放的话,就没这个影响了。你的图,运放输出才是采样点

网友:
电阻分压后阻抗太高 特别是考虑到AD里用于采样-保持的电容 通过一个运放的隔离 使得阻抗得以匹配 提高反馈环路频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