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下变频到零中频载波不同步引起的相位频移的问题

楼主(2012-08-08):
请教大家 我想把GSM信号进行下变频到零中频
原始信号:s(t)=[I(t)*sin(ωt+φ)+Q(t)*cos(ωt+φ)]

1.下变频时当本地载波为 cos(ωt)和sin(ωt)时:
I路:
   Si=s(t)*cos(ωt)
     =1/2*I(t)[sin(2ωt+φ)]+sin(φ)]+1/2*Q(t)[cos(2ωt+φ)+cos(φ)]
经过LPF=> 1/2*I(t)*sin(φ)+1/2*Q(t)*cos(φ)

Q路:
   Sq=s(t)*sin(ωt)
     =-1/2*I(t)[cos(2ωt+φ)]-cos(φ)]+1/2*Q(t)[sin(2ωt+φ)-sin(φ)]
经过LPF=> 1/2*I(t)*cos(φ)-1/2*Q(t)*sin(φ)

2.下变频时当本地载波为 cos(ωt+θ)和sin(ωt+θ)时:
I路:
   Si=s(t)*cos(ωt+θ )
经过LPF=> 1/2*I(t)*sin(φ-θ)+1/2*Q(t)*cos(φ-θ)

Q路:
   Sq=s(t)*sin(ωt+θ )
经过LPF=> 1/2*I(t)*cos(φ-θ)-1/2*Q(t)*sin(φ-θ)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使载波的相位同步,或者直接在零中频对信号进行相位补偿吗
就是通过一定变换使1/2*I(t)*sin(φ)+1/2*Q(t)*cos(φ) => 1/2*I(t)*sin(φ-θ)+1/2*Q(t)*cos(φ-θ)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载波同步, 根据调制方式选择相应的同步算法

网友A:
对了, 载波同步包含两层意思, 载波频率和载波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 载波同步包含两层意思, 载波频率和载波相位

我也看了一些载波同步,载波提取的资料,感觉科斯塔环可以实现,我的问题主要是相位偏差
但其中有一篇文章提到一句: “可以在基带数字域进行矫正”,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有不用提取载波直接矫正的方法呢?

零中频宽带正交解调中载波同步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方法 http://www.docin.com/p-121853289.html

网友B:
先通过算法载波同步,在进行下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通过算法载波同步,在进行下变频。

还想知道有没有载波不同步,在基带补偿的方法 ,有没有类似相位补偿滤波器的东西,
因为我不做解调,我做的是干扰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