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功耗系统中MOS管的应用

楼主(2012-08-08):
又是一个关于低功耗应用中的案例,这次是关于mos管的特性引发的一个小问题,呵呵,我比较喜欢将问题分析过程也发上来供大家参考,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渔,我将整个过程分享给大家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知识点,同时也不是直接告诉你不能这样用,不能那样用,我写的类似一个小故事,大家耐心的看完就好像自己做了一次这样的实验一样,这样能够加深印象,避免再次走弯路,同时一个好的工程师不应该是首先要有足够的耐心吗?:)

这个案例跟上次我发的那个(关于低功耗设计的一个案例)一样,同样是应用在低功耗产品上出现的问题,只是关于这个现象(姑且这样叫,因为不是故障)大家要注意了,这个是mos管的一个特性,在特定的环境下会引发一些特殊的故障。
描述如下:按客户要求设计一款可以待机90天的终端产品,这真是有点强人所难啊,同样也是由于终端外壳的体积限制无法使用大容量的电池,最终选用了3.7V 2400mah的一款锂电,由于此款终端客户要求24小时激活一次,正常工作10分钟,通过计算得知该款终端在休眠时电流必须在100ua一下,才能达到要求,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论证得出硬件方案,理论上在深度休眠时终端电流可下降至50ua左右,满足客户要求,于是按正常流程走:原理图-PCB-样机,样机出来后,经过测试排除一些设计上小bug(飞了n跳线,哈哈)基本上正常工作了,休眠电流在43ua,一次成功,非常兴奋,对自己的佩服简直是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哈哈,但是,“首次打板样机100%不可能一次成功定律”发挥了威力,样机在进行高温(+75度)时出现了意外情况,测试人员反应,在高温想加热到75度时,终端无法进入深度休眠,具体表现为10分钟重启一次,拿到常温行冷却一会就好了,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就是肯定有元器件虚焊了,在高温下焊点开裂,常温下焊点又闭合,因为是手焊接的样板这种现象一点也不奇怪,于是把相关深度休眠的电路部分重新用烙铁焊一遍,再次放进高温箱进行测试,结果现象依旧,看来不是虚焊的问题,介于这种故障现象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某元器件的热稳定性不好,在高温下失效,于是就用热风枪对着相关电路挨个吹,同时进行电流电压监控,果然,在机器进入休眠时,随着热风枪的温度升高的不断升高,深度休眠开关Q10漏流逐渐加大,到了70度左右,该开关失效,如上图所示,硬件工程师在设计电路时由于考虑到低功耗,所以使用的较多的场效应管,由于MOS的特性,随着温度的升高其漏流会增加,随着Q10漏电流的增加在R22上面产生的压降就越大(由于MOS管属于电压控制器件其内阻很大,可忽略不计),于是Q11这个低功耗主要控制器件就从截至状态慢慢的进入到了饱和导通状态,于是将原Q11更换为普通的NPN三极管故障排除(Q10漏电流不足导通三极管)。

福利时间

MRT1040DLT 3.0V-5.25V超宽电压输入CAN总线隔离模块

猛击这里下载数据手册

MRT485DLT 3.0V-5.25V超宽电压输入485总线隔离模块

猛击这里下载数据文档

MRT232DLT 3.0V-5.25V超宽电压输入232总线隔离模块

猛击这里下载数据文档

网友A:
写的很好,虽然还没有工作,但是这种经验如果不知道的话,都是需要以后自己被折磨出来的。。。。感谢~~
请教一下三级管和mos管的差别?
在教科书上看到(《微电子学(上)》),说是三极管比较老,而mos管性能比较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是我们在平时的时候使用的普遍都是三极管?
请教一下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好,虽然还没有工作,但是这种经验如果不知道的话,都是需要以后自己被折磨出来的。。。。感谢~~

在网上摘录一段两种管子的区别如下:

场效应管与三极管的比较

1.场效应管的源极S、栅极G、漏极D分别对应于三极管的发射极E、基极B、集电极C,它们的作用相似。

2.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电流器件,由VGS控制iD,其放大系数gm一般较小,因此场效应管的放大能力较差;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电流器件,由iB(或iE)控制iC。驱动能力强。

3.场效应管栅极几乎不取电流(ig>>0);而三极管工作时基极总要吸取一定的电流。因此场效应管的输入电阻比三极管的输入电阻高。

4.场效应管只有多子参与导电;三极管有多子和少子两种载流子参与导电,因少子浓度受温度、辐射等因素影响较大,所以场效应管比三极管的温度稳定性好、抗辐射能力强。在环境条件(温度等)变化很大的情况下应选用场效应管。

5.场效应管在源极未与衬底连在一起时,源极和漏极可以互换使用,且特性变化不大;而三极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互换使用时,其特性差异很大, b
   值将减小很多。

6.场效应管的噪声系数很小,在低噪声放大电路的输入级及要求信噪比较高的电路中要选用场效应管。

7.场效应管和三极管均可组成各种放大电路和开关电路,但由于前者制造工艺简单,且具有耗电少,热稳定性好,工作电源电压范围宽等优点,因而被广泛用于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中。

总起来说,在设计场效应管电路时需要考虑的更多,比如由于其输入阻抗高,就必须要考虑电路的抗干扰性能,正是因为输入阻抗太高所以小小的一点干扰即可造成mos管的一个动作,还有就是场效应管无法做到像三极管那么高的电压,当然现在的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复合型器件IGBT已经能做到很高的电压了,mos管由于其特性比较适合做开关用,在低功耗产品中比三极管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的Q11的栅极下拉电阻太大了,改为一个较小的电阻就可以解决问题,同时,由于MOS管寄生电容的影响, ...

谢谢提醒,这个设计中mos管本身只是作为一个开关来使用,并且开关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达到24小时,所以不存在寄生电容影响,此电阻的功能仅仅是下拉而已,关键是存在着高温下的漏电流的问题,如果采用了较小的下拉电阻那还是用三极管吧,再说这个设计本身也不是太严谨,用mos管来驱动mos管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

网友C(2013-09-08):
我觉得并不是温度升高、漏电流增大的原因。而是温度升高,阈值电压降低的原因。如果INT控制脚是3.3V,而漏极是4V,常温下MOS 0.7V的压差不足以开启MOS管。而温度升高时,0.7V的压差就足以使MOS管导通了。想测试真实的原因有两个方法:1:把4V变成3.3V,看温度升高是否还会导致饱和;2:把INT变成INPUT,然后温度升高看是否饱和。我觉得这两种改过之后的方法,温升都不会影响MOS管状态。MOS管的阈值对温度才比较敏感,漏电流对温度不太敏感。没用过你这个型号的MOS管,不过我看用过的一款IRF的MOS管特性曲线是这样的,也就是漏电流和温度没太大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做一下实验,我在加热的时候发现电压是逐渐升高的,与导通的阀值也许也有一定的关系,不过经过实际 ...

你的INT点电压是多少?如果INT是3.3V,而顶端电压是4V,那应该是由于温升导致阈值电压降低进而导致了MOS管开关失效,进而流过的电流自然就大了导致的。此时这个电流不是漏电流,而是因为阈值电压降低导致的电流自然开启导致的。另一个实验办法就是你可以把470K的电阻直接短路到地,然后升温,看Q11的漏电流是不是升高。按理说,Q11和Q10都是SP的同系列的MOS管,温度特性应该一致,所以Q11如果温度升高,漏电流也应该增大。但是Q11的G直接到地,不足以提供任何阈值电压。如果真的温升对漏电流有影响,那Q11温升后,漏电流一样会升高。但我比较怀疑此时温升后Q11的漏电流会增大。

其实你实验一下,程序上把INT改为INPUT,然后测试一下升温就OK了。我觉得把INT改为INPUT,温升是不会影响Q11的开关的。手头没有板子,我实在不好测试。一家之言,看有没有哪个大侠来给出进一步的解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INT点电压是多少?如果INT是3.3V,而顶端电压是4V,那应该是由于温升导致阈值电压降低进而导致了MOS ...

INT处的电压也是4V的,此引脚是另外一个RTC电路提供的驱动,是由4V直接供电的。
你说的非常好,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究一下。

网友(2012-08-08):
感谢分享,确实是很好经验,让人印象深刻,在设计电路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会想起这篇文章。

网友:
经验之谈啊,以后设计电路得注意了哈  O(∩_∩)O谢谢分享

楼主:
写了那么多居然没有几个网友回复的,唉,看来是那么多的文字让人怕了,大概是没有几个人能耐心看完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果断收藏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收益非浅…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了那么多居然没有几个网友回复的,唉,看来是那么多的文字让人怕了,大概是没有几个人能耐心看完把 ...

字不多啊~~~

网友D:
真是好帖子,没有实践很难想到。
同时想问下lz,为什么栅极要选择这么大的下拉电阻呢,选个小点的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顺便给我们分析下这个电阻的选择方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摘录一段两种管子的区别如下:

场效应管与三极管的比较

原来如此。
那该我们做的那个电子负载是用tip122的。。。

网友E:
请问为什么说漏电流不足以驱动三极管?另外漏电流能在电阻上产生多大压降啊?

网友:
很好的文章,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为什么说漏电流不足以驱动三极管?另外漏电流能在电阻上产生多大压降啊? ...

因为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型,mos是电压驱动。漏电流还很小。但是下拉电阻470K,算出来电压就很可观了、、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啊,拜读了!

网友F:
为什么不不选择一个MOS管全部搞定呢

网友:
读过,经验轰好。

网友:
确实是经验,通过实践才会发现课本讲的基础是很重要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非常的到位,对各种元器件的理解也非常深刻........文采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不选择一个MOS管全部搞定呢

一个mos管无法全部搞定,所以才选用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好帖子,没有实践很难想到。
同时想问下lz,为什么栅极要选择这么大的下拉电阻呢,选个小点的是不是就 ...

其实我也想过采用更小的下拉电阻,这个下拉电阻在这里的作用是防止干扰信号造成mos的误动作,如果选用了小的下拉电阻,那跟三极管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在修改电路中,果断去掉mos管用三极管代替。

网友:
好文章  看了很有启发

网友B:
我感觉你的Q11的栅极下拉电阻太大了,改为一个较小的电阻就可以解决问题,同时,由于MOS管寄生电容的影响,栅极下拉电阻也应该小一些,这样可以减小关短时间。

网友:
这是非常有价值的经验 谢谢楼主

网友:
经验积累,学习

网友:
很好的设计、实验经验。。。祝楼主生意兴隆。。。

网友G:
为什么不在Q10的控制脚加个上拉电阻,保证Q10的开关的稳定性呢,是不是这种情况引起的

网友:
写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在Q10的控制脚加个上拉电阻,保证Q10的开关的稳定性呢,是不是这种情况引起的 ...

Q10的控制引脚不存在悬空状态,要么是低电平,要么是高电平,所以不需要下拉。

网友:
学习了,对这个了解很少!!

网友:
LZ 您好 我是做WiFi模块的 但是模块本身功耗比较大 200MA左右 工作时模块发热量很大 有时都有点烫手 听说多点供电能够解决模块发热的问题 不知道LZ对多点供电有没有研究 希望LZ能够指导 不胜感激

网友:
就你打这么多字出来,一定得顶,好经验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之谈!!!

网友:
硬件电路设计的好贴,虽没遇到过。

网友H:
楼主用的mcu是stm32吗?能否分享下软件设计经验

网友:
好贴啊,有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mcu是stm32吗?能否分享下软件设计经验

我用的是STM32,但是软件不是我写的,有专门的软件工程师,我只负责硬件,

网友:
没有用过,不过学习了,我之前好用三极管驱动场效应,呵呵。

网友:
如果Q11需带很大的负载,三极管自身的功耗就比较大了,这种情况还是减小R22好点吧。

网友:
此文寥寥数字,可是却表达着一个研发工程师的感悟,支持一下

网友(2012-10-15):
值得学习, 多谢分享啦,~~~~~~~~~~~~~~~~~

网友:
是不是把470K那只电阻改成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就可以了。也许可以用一个三极管的c,e两脚代替

网友:
很不错,学习了,特别是检测问题的过程值得学习思考,MOS管用得不多,这个还是受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好帖子,没有实践很难想到。
同时想问下lz,为什么栅极要选择这么大的下拉电阻呢,选个小点的是不是就 ...

应该就是为低功耗的要求吧

网友:
经验之谈,好贴

网友:
感谢,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
这个不错,以前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按照LZ的描述,高温下Q10的漏电流应该介于临界点附近,
可以考虑在Q11的控制端串入二极管降压,跳开临界点

或者在Q11输入端进行施密特整形,
值得一试!

网友:
低功耗有问题找楼主

网友:
真正学到东西的就是像这样的帖子,字数越多越好,因为都是经验之谈。学习了, 支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经验,谢谢LZ分享

网友:
强大的文章,学习了。

楼主:
我的另外一个帖子 “关于在电子产品设计中的通信接口设计”相信也能帮助大家。

网友:
顶一个,不错的帖

网友:
分析很到位

网友:
学习了,同问问什么不把下拉电阻直接改小点啊??

网友(2012-11-15):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这么经验总结帖确实值得好好看!

网友:
之前一款产品也遇到类似问题,不过未怀疑到MOS管的漏电流;需要回头去研究下,多谢楼主。

网友:
mark 分析的很好

网友:
由于MOS的特性,随着温度的升高其漏流会增加
好经验分享,谢谢。

网友(2012-12-30):
引用 楼主:
写了那么多居然没有几个网友回复的,唉,看来是那么多的文字让人怕了,大概是没有几个人能耐心看完把 ...

就这么多的字,也不至于吓到人啊。 如果让看到我的电路调试总结,不知会不会真的把人吓死或者烦死。嘿嘿
新手一个,就不拿自己的简单的东西丢人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那么宝贵的经验

网友:
让人影响深刻的小故事,顶楼主

网友:
MARK下!!!不错的经验贴。

网友I:
总结:采用MOS管设计时,要考虑MOS管的特性:“随着温度的升高其漏流会增加”!!鉴定完毕!!

网友:
谢谢!我也打算在自己的diy中用mos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总结:采用MOS管设计时,要考虑MOS管的特性:“随着温度的升高其漏流会增加”!!鉴定完毕!! ...

你总结的很好,但是发现这个特性造成的影响比较曲折,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分享自己的心得,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总结的很好,但是发现这个特性造成的影响比较曲折,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分享自己的心得,大家共同进步。 ...

是啊!经验都是曲折中得到的!希望大家能和你一样把自己设计经验拿来共享!

网友:
经验之谈,高低温性能测试,MOS管高温漏电增大,导致电路逻辑异常。

网友:
比较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
好文章,顶一下。

网友(2013-04-16):
好贴啊,果断顶下。。。。。。。。。。。。。。。

网友:
真心不错,受教了

网友:
每次来都能学到知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
感谢LZ分享经验

网友(2013-07-06):
谢谢分享。楼主把自己出问题的是排查方法分享给大家,这一点很赞赏!

网友:
感谢分享,确实是很好经验,让人印象深刻

网友J(2013-08-13):
请问,如何在高温电路中使用mosfet管呢?使用环境125度。

网友:
没有人回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如何在高温电路中使用mosfet管呢?使用环境125度。

在设计的时候注意漏电流的问题,看一下你的mos工作温度是多少

网友:
看过你选型的芯片,温度能够达到150度。需要低功耗。关闭3.3v的电源。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么。

网友J:
采用你上图的思路。但是三极管压降太大了。想采用mosfet+负温度下电阻,可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采用你上图的思路。但是三极管压降太大了。想采用mosfet+负温度下电阻,可行么? ...

不清楚你采用的型号,我这边采用mos低温下做到-30度没有问题

网友:
我目前的应用环境是:125度温度,通过3v的stm32端口,控制一个模块的3v电源。参照你发送图片,感觉没有问题。
而换成三极管就不行了。请问,除去换成三极管,有没有其他好的解决方法呢?

网友:
申请了lz的介绍的隔离模块,一直都还没有时间测试

网友K:
The issue is indeed caused by an incorrectly-sized pull-down resistor. You should view the mosfet + the pull-down resistor as a divider network. As the temperature heats up, the resistance of the mosfet goes down and the gate capacitance of the mosfet switch gets charged up.

You can get a sense of the mosfet's resistance by looking at its threshold current - typically in the ua range which translates into Mohm resistance (off state).

I would use a 10K pull-down resistor or turn the mosfet switch off via a mcu (logic level only), if possible.

网友:
mark 漏电流引发的血案

网友:
很珍贵的经验 mos管 漏电流与温度关系 应用在低功耗

网友:
写的太好了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并不是温度升高、漏电流增大的原因。而是温度升高,阈值电压降低的原因。如果INT控制脚是3.3V,而漏 ...

你可以做一下实验,我在加热的时候发现电压是逐渐升高的,与导通的阀值也许也有一定的关系,不过经过实际测试,在高温下,前面做开关用mos已经完全失效

网友(2013-09-26):
精彩的讨论。长知识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一个mos管无法全部搞定,所以才选用两个。

如果主控是单片机,而Q11有下拉,为什么Q10没有上拉?
INT的输出电压不是0/4V二种状态?一般我们推PMOS才这样接二个MOS,NMOS直接用IO推。
还有就是.......
楼主的贴子很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主控是单片机,而Q11有下拉,为什么Q10没有上拉?
INT的输出电压不是0/4V二种状态?一般我们推PMOS才 ...

说的没错,INT输出只有两种状态0或者1,所以不需要上拉和下拉,Q11则必须要下拉电阻,因为Q11有个悬空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没错,INT输出只有两种状态0或者1,所以不需要上拉和下拉,Q11则必须要下拉电阻,因为Q11有个悬空状 ...

其实Q10也有悬空状态,在上电过程中,IO口在初始化之前是默认input floating,所有我认为需要一个电阻。

网友:
别用山寨管子,特别还要去高温环境的,要用也用长电,LRC之类的国产大厂,
mosfet都有漏电数据。
另外,别节省那么点,直接加一个 single gate 驱动一下,或者其他IO来控制。
再说这两个电阻也太大了,你要控制slew rate,加电容
中断INT脚不隔离去控制较大功率的电路,不好。
别玩

网友:
引用 网友K:
The issue is indeed caused by an incorrectly-sized pull-down resistor. You should view the mosfet +  ...

朋友高见。
lz有R20和R22分压,单独修改下拉不行,同步降低也增大了消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处的电压也是4V的,此引脚是另外一个RTC电路提供的驱动,是由4V直接供电的。
你说的非常好,这个问题 ...

INT电压也是4V?那R20和R22分压就没意义了。

网友:
very good !高低温试验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留下脚印,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2013-11-02):
相关的测试是必要的

网友M:
可以看看这里 www.chipse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看看这里 www.chipsea.com

发广告,已经举报

网友:
楼主辛苦了!很好的经验分享,谢谢!

网友:
硬件方面的,看了好久才看懂

网友(2014-02-17):
mos管漏电路问题值得关注

网友:
同意 jetlib 意见。我觉得这电路中 Q10可以不要,R20直接接Q11的G脚,既R20用作上拉。INT2直接接Q11的G脚,设置为开漏输出。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果断收藏,学习!

网友:
有参考价值,谢谢!

网友(2014-04-03):
楼主是低功耗专家

网友:
讨论出真知。

网友:
用过PMOS 做电源开关,很好,只损失很小的电压。

网友(2014-11-03):
学习,Q11是不是用于关断耗电电路的电流的,那Q11的压降有多少,把Q11放在电源一端行吗?

网友:
感觉更像阈值变化引起的,考虑过PMOS吗,这个关断更可靠。一半电源里面的LDO都是PMOS实现的。

网友:
学习了,很宝贵的经验

网友:
写的很好,实践出真知。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宝贵经验

网友:
模电啊,我来围观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好文,顶

网友:
感觉高温引起的阈值电压变低了

网友:
mark,高温下MOS管漏电流大

网友:
涨知识了,非常感谢

网友:
有没有人用过楼主位广告位置的232/485的隔离模块,有大量应用的吗?高低温能过吗?

网友:
谢谢楼主,以后我也注意了。

网友:
学习了  实践出真知     长这么大还没做过温度测试    呵呵   。。。

网友:
好强呀,顶一下

网友:
细微之处见精神 我要把这个记载到笔记本上

网友:
很好的文章,收藏了

网友:
有一个关于 MOS管的应用,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
以后说不定能用到

网友:
同时想问下lz,为什么栅极要选择这么大的下拉电阻呢,选个小点的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顺便给我们分析下这个电阻的选择方法吧。。。。

网友(2014-12-11):
标记下,以后可能用到,但是做低功耗,一般用一个MOS就够用了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分享!

网友:
经验贴,必须收藏

网友:
楼主确定问题了吗。到底是漏电流的问题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非常有用的见解,说不定还解决了我们产品的一个疑问

网友:
温度升高,mos的漏极电流升高,学到了

网友:
俺从来都不这样用,只在高端加开关,随便MOS漏

网友:
不错,学习了,楼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给力

网友(2015-11-26):
回来重新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的电路时电池保护吗?有没有选用电池保护的芯片。

网友:
领教了,楼主很用心

网友:
R20高达100k,在这种情况下下拉电阻如果用10K,mos 还能导通么?

网友N(2016-02-13):
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渔---第一个应该是鱼;

具体表现为10分钟重启一次---这个是什么原因?漏电流增大Q11一直就导通了,怎么还有个10分钟循环?

到了70度左右,该开关失效---开关失效指的是mos完全开启了?

于是将原Q11更换为普通的NPN三极管故障排除(Q10漏电流不足导通三极管)---感觉这个方法并不是最好的,而且三极管本身需要的Ib就不大(当然如果减小了下拉电阻可能三极管不会导通),但是导通时三极管压降也大,效率差;

还有126楼说的有些道理,可以mcu直接驱动额外再加个大的下拉电阻;

网友:
最低13uA的走过

网友(2016-05-02):
引用 网友N:
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渔---第一个应该是鱼;

具体表现为10分钟重启一次---这个是什么原因?漏电流增大Q11一 ...

你没有仔细看楼主的文章!

网友:
分析很透彻,收藏!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换成三极管后的图,这样的话大家又能多学一个渔法!我没有搞明白换成三极管后就成了,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元件,假如be间的电压够了(大于0.6)之后也会导通啊,所有温度高了场效应能通,三极管是不是也应该导通?

网友(2016-09-17):
很多做低功耗项目,外设不用的时候通过开关管把外设电源关掉,节省电能,多谢楼主提供的一种分析的思路

网友(2017-07-06):
最近刚好要开始一个低功耗控制电路设计,非常好的心得,作为新人非常希望能多多看到这样的帖子

网友(2017-08-23):
还没有遇见过 谢谢楼主 以后在工作中一定会遇见的

网友:
明显是硬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
关于mos的好文章,谢谢分享

网友(2018-01-19):
楼主这个现状有代表性,就是有个问题不赞同,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内阻很大,应该是温度变化引起其阀值发生变化,导致MOS管不能导通,之前在BT152800R这种MOS管上面也碰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