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 系统时钟问题

楼主(2012-08-08):
           通过SOPC Builder创建的Nios II中,生成Nios II的,如下图所示,我想问一下clk_0的输入的时钟对Nios II的影响是什么,我输入50MHz和100MHz,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问题可能比较幼稚,还请大家多多包涵,不吝赐教啊!)

网友A:
本质上没有区别,你输入多少和编译后的结果是有差别的!
一般2代飓风,8K门le的FPGA, 只用一个nios II全功能内核,在le用量80%的情况下,芯片内部"布线"比较紧张,此时不管quartus II 优化开到多高,100MHz实际的PLL输出大概有80MHz!
软件运行时间长了后就是死机,一般几小时定屏!!!
结论就是clk的频率不是你给多少就是多少,尤其是在50MHz以上,这点可以看编译后的时钟约束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没有区别,你输入多少和编译后的结果是有差别的!
一般2代飓风,8K门le的FPGA, 只用一个nios II全功能内 ...

谢谢你的精彩回答啊!

网友B:
不一样的  cpu里面与一些外设是需要主频信息的 如UART,定时器等 ,是根据时钟信息做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的  cpu里面与一些外设是需要主频信息的 如UART,定时器等 ,是根据时钟信息做调整的 ...

对啊!可是在程序上有没有体现呢?比如,执行速度会不会提高呢?

网友B:
执行速度与硬件时钟有关,跟这个设置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执行速度与硬件时钟有关,跟这个设置无关

不好意思啊!还是似懂非懂的那种感觉,请问,我可以通过看什么书能解答这个问题呢?

网友C:
不是你想设多少都行的,你还得考虑的你外设能否满足,不是频率越快越好哈,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你想设多少都行的,你还得考虑的你外设能否满足,不是频率越快越好哈,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

哦  谢谢啊!其实我想知道的一直都是,这个系统时钟对整个系统的工作情况的影响,可到现在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