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过放电保护电路

楼主(2012-08-08):
做了个锂电池过放电保护电路,锂电池充满电时4.2V,要求电压低于3.4V时关断MOS管,遇到了两个问题,麻烦朋友们帮着解决下:
1、随着锂电池电压降低,3.3V稳压管不能很好地稳压,电压会有减小的变化,有什么好的低电压、低功耗的3.3v电压基准吗?
2、就算把MOS关闭了,但稳压管和LM393也在消耗电池电量呀,如果电池长时间不充电的话,电量也会耗尽,有什么比较好的电路可以把整个电路彻底的关断吗?
谢谢啦,O(∩_∩)O~

网友:
还是用专用的锂电池保护芯片比较好! 成本比你这个低,性能更好,很省电

网友:
你可以查找一下专用于锂电池的电压监测芯片
www.consonance-elec.com

网友:
你说的第二点是最大的问题,专门的过充、过放保护IC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过放了就会锁死,需要充电激活。可我之前用的是复位IC,国产的CN809+MOS,功耗uA级

楼上已经给出了如韵的官网了

网友:
如果实在要用分立的  可以用低功耗的基准  不过较贵

网友:
关掉时,直接将358的VCC断掉,这样子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