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WC 微型四轴调试中YAW方向,上位机四轴图型没有反应

楼主(2012-08-08):
这几天,仔细调微型四轴(Atmega328+BMA020+ITG3205),时发现一个问题,
接上位机软件测试陀螺仪时,测试Roll和Pitch方向时,上位机软件右侧的四轴图型会做相应的动作,转动四轴时,Yaw方向,上位机软件只有左侧曲线有变化,右侧四轴图型没有相应动作,请教这是正确的吗?难道只有装了地磁传感器才能转动吗?

网友A:
有变化的,看看曲线是不是YA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变化的,看看曲线是不是YAW的?

曲线有变化。

网友A:
那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就是右边的图不会随着转动了?想那个四轴图转动是随磁感转动了?是这样吗?

网友A:
不知道,用过别的都是可以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用过别的都是可以转的。

是不是别的板上都带地磁传感器啊?

网友B:
那个确实是地磁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确实是地磁方向的~~~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