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bench中存在两个例化模块该如何调用modelsim仿真?

楼主(2012-08-08):
小弟网上下了一个免费的FFT核,采用Testbench的Quartus调用modelsim进行仿真。
usfft64_2b UUT (
        。..........................................
                .DOI(DOI));
这是顶层实体的例化模块,中间的端口定义就不写了
但是Testbench还调用了
Wave_ROM64 UR( .ADDR(addrr) ,
                .DATA_RE(DATA_R0), .DATA_IM(DATA_I0), .DATA_REF(DATA_REF) );//
这个例化模块,这个模块的源文件.v文件我有
现在问题来了,我在Assignment->setting的simulation设置testben文件只能设置顶层,即只能写usfft64_2b_vlg_tst这个
我调用modelsim仿真,出现如下错误
* Error: (vsim-3033) F:/Project/FPGA/ex12FFT/fft_test/simulation/modelsim/usfft64_2b.vt(106): Instantiation of 'Wave_ROM64'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提示这个模块无法找到,我就想问如果一个工程的Testbench文件存在两个以上例化实体,改怎么设置使'Wave_ROM64'加入呢?

网友:
直接在modelsim里面搞就是了,不要用quartus调,如果不涉及altera的LPM之类的,就不要编译altera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