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如何设置数自定义据端口啊?

楼主(2012-08-08):
几乎没发过贴,今实在没辙,斗胆跪求;
如题,一般的都是例如:
sfr  DBPort         = 0xA0;数据端口直接对应着一个P口,并不是像RS还可以自定义单独的;
简单点说就是数据端口的设置都是按照从D0-7,51单片机上的也是从P0-7;
总之就是,PCB上得是一一对应,我当时为了布线好看,并不是按照D0-D7对应P0-P7这么排的,结果导致现在查不到资料,板子基本废了。

网友:
每个数据端口单独定义,在程序里分配一下,送数据也是一样可以操作的。

省事的话,也可以用单独定义的4条数据线模式,加上E和RS只用6条线就搞定显示了。

网友:
IO口可以随便接的啊,你可以D0--P0.0,D1--P3.3,D2--p2.7..................随便你怎样接都可以的啊,程序去分配数据就OK啦,数码管什么的也都一样

楼主:
能不能具体说说啊,不懂啊
原文例如
//端口定义(Port Definitions)根据硬件电路图设置******************************************
sbit LcdRs                = P0^1;           //数据、命令选择  0--指令寄存器; 1--数据寄存器
sbit LcdRw                = P0^2;           //读、写选择      0--写LCD; 1--读LCD
sbit LcdEn          = P0^3;           //模块使能端             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sfr  DBPort         = 0xA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
怎么改DBPor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