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登陆局域网,测试web服务器,ip问题

楼主(2012-08-08):
安卓手机无线连上路由器,然后想打开同一个局域网内的web服务器,web服务器是有地址的,安卓手机是dhcp的,登陆不了

网友:
0,可以PING通服务器
1,试下显式加端口指示
2,服务器的防火墙关闭再测试
3,服务器用其它端口监听,不用80端口

网友:
无线路由是否开启DHCP服务,不想开启的话也可以手工设置安卓手机的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