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具中的那个为了让布线更加好看的那种吸盘叫什么名字呀?

楼主(2012-08-09):
在一般的测试治具里面. 里面有一种吸盘的东东,可以用一个扎带把线绑在上面,这样线看起来就很好看.那种吸盘叫什么来着.如何去买呀?,

网友A:
是这个不?我们叫布线吸盘,或者叫吸盘定位片

网友:
好像叫粘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不?我们叫布线吸盘,或者叫吸盘定位片

是的.谢谢.就是这种吸盘..

网友:
我们这车间的人给起了个很意思的命名:壁虎

网友B:
貌似有些时间久了,容易掉,粘不住,难道是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有些时间久了,容易掉,粘不住,难道是质量问题?

难道是人品问题?

买进口的,或者改成“飞机”插那种

网友:
我们这叫 粘方

网友(2013-01-05):
这个叫定位片!

网友:
怕掉,用AB胶粘

网友:
热风枪先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吸盘定位片

网友:
壁虎,蝴蝶结,大家还真是有情调,呵呵

网友(2013-05-05):
学名
《自粘式扎线固定座》

网友:
华为某公司拿了几块做试验,粘结力还是很不错的,比我们车间用的好多了……

网友:
我们叫狗皮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