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配置遇到奇怪问题,熟悉请进!谢谢!

楼主(2012-08-09):
电路板上有SPARTAN6 xc6sls45 + xc95144(cpld) 2颗芯片。
参考SP601,SP605设计。
两块电路板:一块出现unknown devices;另一块出现只找到CPLD芯片,且不能下载程序。
上传配置电路和错误提示。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只找到一片的从找到那片的TDI往前找问题
因为TDI有问题所以上一片的型号读不出来,当然这片cpld也写不进去

unknow的从最后一片的TDO找问题,因为TDO有问题所以连最后的器件号都穿不出去

要充分理解jtag的流程你就明白了
你先试试

楼主:
谢谢,反复找了好几次,调整JTAG配置速率,看波形等。都没有什么进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反复找了好几次,调整JTAG配置速率,看波形等。都没有什么进展。

硬件电路上也要查一查,s6的jtag电压是2.5吧,cpld是3.3吧,分流电阻加了没,上拉下拉焊了没?

楼主:
谢谢korgo 回复!
问题解决。
当时测量电源模块正常就认为FPGA供电正常,但实际是FPGA供电电源出现虚焊和原件焊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