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能不能考虑下并口下载线

楼主(2012-08-09):
我04年开始学习AVR单片机,到现在一直用的是并口下载线,从没用过仿真器之类的。
AVR 的并口下载线最简单的连电阻都可以不要。点对点直连也没什么问题。
现在LGT仿真器老版的买了不能用,新版的仿真器和下载线买了还是不能用。
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呢。

网友:
关键是现在的电脑没多少有并口呀

网友:
买了不能用是什么情况?

网友:
要与时俱进啊,哪有并口的电脑?

网友:
只对你一个人简单吧,对其他人都复杂

网友A:
说实话.到现在ISP下载线都还没做稳定,和他们研发人员沟通,想协助解决下,好像也是太想解决问题 .跟防什么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到现在ISP下载线都还没做稳定,和他们研发人员沟通,想协助解决下,好像也是太想解决问题 .跟防什么似 ...

兄弟 你说这种话就没啥意思了哈   我们自己的ISP下载器也是基于官网发布的VUSB  而且我们也在积极的解决遇到的问题   我想下图我们的对话 我说的还是比较明白   不知道你VUSB的时序调整得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你说这种话就没啥意思了哈   我们自己的ISP下载器也是基于官网发布的VUSB  而且我们也在积极的解决 ...

其实我想说,这个东西是这个芯片最基本的工具.从一开始我想用这个芯片到现在,工具都没有解决,花掉了大量的精力.和我相同的还有其它几位网站,我们也交流过.
都希望工具能稳定方便.

我们的对话希望大家都看一下.如果认为我有不妥的,可以指出.但研发人员解决问题的态度实在有些让人不解.这么多芯片都是公开资料,让大家可以自由发挥.但
这个LGT芯片好像却一直在某些方面遮来遮去的.编程器目前都没做稳定.

还有,有X201i机器的朋友可以试一下,还有AMD平台的也可以试一下.我估计会有很多朋友无法使用这个编程器.能用的当然有.我就有机器可以用.但是兼容性太差,稳定性也低.
说实话,很多IC厂家的工具还都是很精致的,这个LGT的ISP下载器有点出乎意料.做工不错.但软件太差.

网友A:
还有.承认这个编程器有问题有这么难吗?又不是卖出去太多.而且你们有胆量公开HEX.还怕什么.大家一起合力解决不好吗?
不只我一个人说这问题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承认这个编程器有问题有这么难吗?又不是卖出去太多.而且你们有胆量公开HEX.还怕什么.大家一起合力解决 ...

在设计阶段我想大家都在使用仿真器,你应该买一个仿真器来开发,而不是一直去捣腾ISP工具,浪费你的和我们的时间,ISP只是给你设计完成后烧几个样片,做几个样机,也不是完全不能用,

如果是自己玩玩完全不需要ISP工具,还有我们也想把它做稳定,后续我们也会有脱机的烧录器推出。建议你多花点时间去设计你的产品好一点。

ISP工具是用AVR的VUSB来做的低速USB,有一些电脑确实兼容性不好,目前我们也一直在努力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设计阶段我想大家都在使用仿真器,你应该买一个仿真器来开发,而不是一直去捣腾ISP工具,浪费你的和我 ...

我手上有仿真器.这个仿真器倒是没问题 .
还有,如果真的是那个兼容性差,建议也用新唐的M0去做.直接硬USB,这个肯定没问题了.刚才看一个贴那个LGT的ISP下载线才卖不到30,如果说成本高了,找他代工就是了.总不能推这样不成熟的产品,我认为这个有点不负责了.

总之希望能解决.因为我也想用好工具.

如果我真不想用,我还真的不会去花这时间管这事.

芯片都出来N久了,我测试都完成了.差可以批量的下载器.说实话,只要好用,1000以内我认为完全可以.

楼主:
我的老版和新版的仿真器都用不了。

网友:
上个星期买的,试了3台电脑都不行,寄回去了。今天重新寄了一个来,还是不行。 不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设计阶段我想大家都在使用仿真器,你应该买一个仿真器来开发,而不是一直去捣腾ISP工具,浪费你的和我 ...

为何要用ISP?
那个是因为ISP是专门生产下载用的?
在没有公开协议的前提下只能用官方提供的ISP下载器?

还有仿真器必须要打开开发平台,
除了开发环境里面的下载外有没有其它的下载软件我就不清楚了,
难道你让那些生产线上的员工用仿真器去批量下载?
人家一看英文的跑了,估计你教上N久都没几个人去搞,

有个折中的方法,
在现有的下载软件上加入那个仿真器做下载。

还有就是说搞几个样品什么的确实不需要什么ISP下载器,
但你得考虑我们做工程项目的是要把下载工具考虑进去了才能算完整,

说句难听的,
如果说下载器方面做不好,协议也不公开,
那么这个就和台湾的大部分厂家一样了,
我想官方不会走台湾单片机的路线吧?

网友:
其实,电子工程师是很好讲话的,也没有那么多弯弯肠子。
官方还是保持低姿态的好。

网友:
官方 还是赶紧解决问题吧,再这么下去期望也会变失望的。

网友:
等待解决 ISP下载的问题, 试了3台电脑没有成功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1785-1-1.html

网友:
用stc89c52rc做了个isp 刚把电平转换对付上 目前读flash没什么问题 就是速度很慢

网友D:
如果lgt有兴趣可以将协议提供给我们,我们设计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目前手上有28pin的样片,功耗太大,不合意,不想折腾了,有人想玩的话,联系我,赠送评估板及老款isp和样片

网友:
LGT的团队想降低入门的成本,所以用模拟VUSB的方式来做,有并口的电脑已经很少见了,所以不支持也很正常
最好是直接公布协议,让用户自己开发,并口也好,串口也好,USB也好,可以多面开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手上有28pin的样片,功耗太大,不合意,不想折腾了,有人想玩的话,联系我,赠送评估板及老款isp和样片 ...

已经送出给一位网友。

网友(2013-01-30):
为啥我用usb hub都没问题?

楼主:
我现在自己根据官方资料做的下载线也能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lgt有兴趣可以将协议提供给我们,我们设计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我支持智峰包下这个活 LGT不要什么都要全包么 适当分出去也可以减轻负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支持智峰包下这个活 LGT不要什么都要全包么 适当分出去也可以减轻负担

有些事情是不方便公开的。既然他们官方承诺下一次LGT8F88A一定公开,那么我们就别说啥了。
反正我也搞出来一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