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 TIM2 PWM 输出设置哪里错了?输不出波形

楼主(2012-08-09):
新手请教!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2, ENABLE);

GPIO_Init(GPIOB,GPIO_Pin_0,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TIM2->CCMR1 = TIM2->CCMR1 | 0x70;

  TIM2->CCER1 = TIM2->CCER1 | 0x03;

   TIM2->ARRH = 0;
   TIM2->ARRL = 0xFF;

   TIM2->CCR1H = 0;
   TIM2->CCR1L = 0;

   TIM2->PSCR = 0;

   TIM2->CR1 =TIM2->CR1 | 0x01;

   while (1)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28;i++)
    {
      TIM1->CCR1H = 0;
      TIM1->CCR1L = i;
     delay_10us(500);
    }

    for(i=128;i>0;i--)
    {
      TIM1->CCR1H = 0;
      TIM1->CCR1L = i;
      delay_10us(500);
    }
   }

}

网友(2012-12-03):
楼主你这个能输出多高的频率

网友(2014-06-25):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是用的PD4输出的还是PC5复用输出的?我用PD4输出不了,其它的PWM都可以输出,我要崩溃了

网友(2014-08-09):
我的波形到时输出了,但占空比无法调整!!!

网友(2018-12-14):
楼主这不厚道啊

TIM2_BKR  |=(1<<M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