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FPGA在低温下出故障的问题

楼主(2012-08-09):
在用EP2C35做一个数据记录器,它在常温下工作正常,但在低温下会出现数据错误。怀疑是低温引起了时序的变化。

请教下,对于这种故障,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定位并修正时序问题。

楼主:
32位数据和一个同步时钟从数据源发出,进入FPGA。FPGA在时钟驱动下,将数据分发给内部的4个RAM。现在判断是RAM的输入数据或时钟有问题。

网友:
低温到底是多少度?是否在器件正常工作范围内?时序分析报告中,时序是否收敛?

网友:
低温低到多少,需要用到工业级的器件么……

网友A:
低过零度就要工业级了
不过只要低温能启动, 一般问题不大, 楼主可能需要在上做文章, 提高时序裕量, 减少触发器翻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过零度就要工业级了
不过只要低温能启动, 一般问题不大, 楼主可能需要在上做文章, 提高时序裕量,  ...

不至于,商业级的能去到-20呢,而且把商业级的当工业级用也不是不可以,都是一条产线上下来的,关键还是时序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