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9922-DMM4的奇怪问题求解

楼主(2012-08-09):
前两天开始用这个FS9922-DMM4芯片,昨天刚按照官方资料上面的电路把万用表电路全部焊接出来了,但是前面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了到多奇怪的问题,求解:
1、有的档位开机的时候有“滴”的一声,有的档位却没有,按照官方资料开机貌似是没有声音的(它没有写他会发声),而且发现,开机没有声音的那个档喂是可以用的(只测试了通断以及二极管档位);
2、当使用某些档位的时候,功能切换SELECT按键只能按动一次,按动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反应了,当前档位可以继续用,但是再也无法通过SELECT切换档位了,而其他按键则是自始至终按动了没有反应(官方资料上说按动按键的时候会有“滴”的一声,确实也如此,SELECT键起作用的时候按动它切档的同时有声音提示);
3、当通断测试的时候,短接两个表笔,蜂蜜器长响,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那个LED都没有亮过……

不知道这是什么回事?是芯片的问题吗还是什么情况?实在是纠结了,有谁用过这个芯片呀,求大神指教~~

网友A(2013-04-27):
你的 FS9922-DMM4搞的万用表,现在怎么样?

楼主(2013-07-19):
引用 网友A:
你的 FS9922-DMM4搞的万用表,现在怎么样?

电路按照datasheet上面提供的典例弄得,本来打算用STM32作为主控控制模拟开关切档,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电位切过去了,但是FS9922总是无法切到正确的档位上……正在纠结中……

网友B(2013-08-18):
您好,FS9922-DMM4 现在还有没有问题?我是富晶方案商, 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我,QQ 9491431

楼主(2013-12-14):
引用 网友B:
您好,FS9922-DMM4 现在还有没有问题?我是富晶方案商, 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我,QQ 9491431 ...

现在搞定了~是按键不小心短路了,直接导致芯片的功能的锁死,检查出来就没有问题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