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的RST脚问题!

楼主(2012-08-09):
请教NIOS内核的RST(复位)脚能不能直接在顶层图中连接到VCC?我是这么做的,JTAG调试没有问题,但烧进EPCS后,重起系统,就是不运行,什么原因?这个VCC在QUARTUS里需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
没人遇到过?

网友:
还没这么用过……一直都是搞个按键接rst的……

楼主:
我也搞了一个按键接到了RST,不过没接电容,大不了我手动复位,但烧进去后,并按下这个键后,还是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