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ap破解思路

楼主(2012-08-09):
首先声明本人并没有进行破解工作,只是在设计防破解时想到了这样的思路,大家看看对不对
我们知道stm32可以读写保护来防止破解,如果程序没有iap功能,当然没有问题。
如果有iap,并且iap大小超过读保护自动打开的写保护大小,那么就完全有可能破解。

步骤如下,
首先去掉写保护,无论是sram启动还是借助仿真器,这1步不会造成flash完全擦除。
一般的iap程序,包括st的例程,都包含一个app程序的跳转地址,而且这个地址还很特殊,因为向量表跳转要求,至少是512的倍数。
我们从最后一个页开始,用从sarm启动的程序进行闪存编程,将一个 读取flash并用串口或其他口输出的 首地址是512的倍数程序写入,读取范围至少包括iap范围,显然因为是暴力破解,需要尝试很多次
最后总会跳转到这个地址,结果你的bootloader就被读取了,也就是被破解了
反汇编bootloader,找到那个跳转指令,一定可以找到,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跳转地址

在另一块板子上,由于我们已经知道了iap程序,改写跳转地址,让它跳转到我们需要的地址上,在那个地址上将运行读取flash的程序
改写依旧是sram启动并闪存编程
结果我们就读取到了app程序,破解完成

最坏的情况是需要第三块板子,如果不能找到一个flash上的空闲地址,只能改写一部分app地址读取未改写部分,同理第三块板子读取第二块板子改写掉的原来的flash

破解完毕

楼主:
只有这个iap程序足够小到读保护自动打开的写保护范围内,好像就比较安全了,就是bootloader被破解了也读取不了app程序

楼主:
从这里也看出 写保护好像对于防止破解毫无帮助

网友A:
写保护只是防程序被自己代码改写吧,不防破解,读保护才是一定程度上防破解,坐等高手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保护只是防程序被自己代码改写吧,不防破解,读保护才是一定程度上防破解,坐等高手来分析 ...

这样的话 一般自己的程序总不会随随便便改自己呀

网友:
就怕程序跑飞改写

网友:
写保护正是用于防止程序跑飞时误写代码区。

网友:
明白楼主的意思,就是利用明文下载的用户程序读取自身。所以一个合格的bootloader应该是加密下载用户程序,必须经过bootloader解密以后才能执行合法的用户程序。

网友B:
bootloader 执行application 之前, 先对其检查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loader 执行application 之前, 先对其检查验证

呵呵 我当时理解错误,后来实地验证,写保护以后从ram调试根本就无法写flash

网友(2014-05-05):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当时理解错误,后来实地验证,写保护以后从ram调试根本就无法写flash ...

不是可以先清除option bit,清除写保护吗

网友C:
一般的IAP没那么简单的吧,单纯的bin刷?这样还要啥破解啊,升级时的数据流就是bin啊。要是加密的,那你没办法运行的,本身你的固件不符合格式要求,即使你能知道文件格式,你也不懂key是啥,所以下载下去解密不符就丢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IAP没那么简单的吧,单纯的bin刷?这样还要啥破解啊,升级时的数据流就是bin啊。要是加密的,那你没 ...

这是我一开始想到的,后来仔细看stm32的闪存编程手册,st的人员早就防着这个问题了,哈哈哈

网友D(2014-09-16):
那楼主,你1楼开始时讲的这种IAP解密方法,可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楼主,你1楼开始时讲的这种IAP解密方法,可行么?

当然是不可行了,破解没那么简单

网友:
加密与解密是矛与盾!

网友:
有很多方法可以规避破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