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稳压请教

楼主(2012-08-09):
    最近做了一个A3977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电路参考了论坛上的电路,回来测试时发现一点问题。由于步进电机需要的电流特别大,所以造成驱动板电源噪声特别大。用示波器观察到的电源噪声,如下图所示:

    噪声峰值,最大差不多2V。频率应该是1M左右吧(这个我具体不清楚怎么计算)。我现在想通过加电容的方式滤除造成,请问,如何选择电容值呢?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
电源多并联几个电容会好点吗

网友:
并电容治标不治本,我建议用EMI磁珠试试。如果非要用电容的话,其ESR比容值更为重要。

网友:
在A3977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電源端再并聯大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