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510-USB2.0仿真器可以仿真TMS320F28035芯片吗?

楼主(2012-08-09):
问题如上,我只知道28035芯片可以用XDS100V2 USB仿真,但是手头仿真器不够用,请问可以用XDS510-USB2.0仿真器来仿真吗?是不是需要下载什么插件?

网友:
主要看CCS的支持

CCS3.3应该可以

楼主:
我今天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XDS510只能用在CCS3.3版本上。但是到现在我试验了一会,电路板原先可以用XDS100V2仿真的,现在用XDS510却一直出错连接不上。不知道哪里配置的不对,还是两个仿真接头电路不通用。

楼主:
报告错误的界面

网友:
驱动问题,估计要到仿真器官网下载合适的驱动

楼主:
哦,我再查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再查查

可以,正在使用。配置好驱动即可

楼主:
Bastagne 能具体说一下驱动该怎样配置吗?我自己试验了几次还是不行。
我的仿真器是黑色铁壳印白色字,依次是:
XDS510-USB2.0
TI DSP EMULATOR
Texas Instruments
右下角一个红色POWER灯和一个绿色TRAGET灯。

楼主:
我的CCS3.3启动设置软件的选择仿真器类型的界面里只有F2812和F28335 XDS510 Emulator C28xx xds510选项可以选择,没法选择F28035啊

网友:
升级CCS 注意上电顺序

楼主:
楼上,我的CCS版本是CCS_3.3.83.20_Platinum,用XDS100V2的仿真器是可以仿真的,现在想用XDS510但是不可以。
你说的上电顺序是先给目标版上电,再插仿真器USB线是吧

楼主:
我原来装的CCS的版本是CCS_v3.3_SR11_81.6.2,用的芯片是F2406A,编译工程是正常的。后来因为要用F28035就换成CCS_3.3.83.20_Platinum的版本了,但是原来的F2406A的工程居然不能编译了。是不是根本就不兼容了。现在我没有其他版本的CCS3.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