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中可以加入TI公司的TL431芯片的模型吗?

楼主(2012-08-09):
本人在校学生,最近仿真需要用到LT系列芯片,所以选择用LTspice。但是电路中也需要加入TL431,是TI公司的芯片,提供的TL431是pspice模型,按照网上的方法导入到LTspice中时,没有元件图形。
   想问下各位,怎么把已有的TL431模型导入到LTspice中,需要怎么画它的图形?
   另外,LTspice中的模型能导入到pspice软件中吗?这样也是可以解决我的问题的。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等效模型

Linear有自己的TL431 翻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效模型

Linear有自己的TL431 翻翻看

谢谢回复。在模型库里面翻了翻,没找到啊。都是一堆LT系列。请问您说的是在官网上找找吗?难道是我的库不全吗?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Ltspice

网友A:
你去官网看看他们的电压基准 好像叫TLC431来的 反正是等效的 页面上有模型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官网看看他们的电压基准 好像叫TLC431来的 反正是等效的 页面上有模型下载 ...

linear的官网现在只提供软件了,模型就有一个还是2008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ear的官网现在只提供软件了,模型就有一个还是2008年的;

我从网上下载模型库了。库里面不是LT系列就是LTC系列,没有LT或者LTC系列啊。。。

网友B:
看我4楼链接,那里面有个TL431的模型,你直接把那两个文件放入相应目录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4楼链接,那里面有个TL431的模型,你直接把那两个文件放入相应目录就可以使用了; ...

好帖子啊,谢谢高手帮忙!

网友(2014-04-01):
很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