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PID 速度闭环 起动振荡

楼主(2012-08-09):
控制无刷直流电机,速度闭环 从300-3000rpm,利用增量式PI进行调速。输入为速度误差(单位:rpm)输出为PWM占空比的增量(0时,占空比为0%,255,占空比100%)。10毫秒调节1次,给定Kp = 0.03,Ki = 0.01.问题是:Kp 减小时 静态误差很大;Kp增大时,起动时候电机出现振荡(在给定速度教小时明显,给定速度较大时振荡不明显),如何处理?Kp,Ki怎样调整?

网友:
速度分断 每段不同的 PID参数

网友(2012-12-20):
减小启动时PWM初始值,也就是PWM=PWM+Err(PI)公司中右边的PWM值,这样试试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