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用的KEIL有没有死机的情况?

楼主(2012-08-09):
以前一直用得好好的 最近我的MDK4.23老是死机,东西都没保存就死机了,怎么办?

网友:
还用3.80的飘过 就是仿真运行时占用CPU比较大,没死过机

网友:
失去响应吗?一般是debugger那里卡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4.2,从来没死机,其实用keil就没死过。

网友:
好象没碰到你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
用V3.60的表示木有鸭梨

网友:
我的是破解版
也没有死机~~~~~~~~~

网友:
没遇到过,感觉很好

楼主:
你们真幸福,这种事情居然被我碰到了。关键是没有保存。。。

网友A:
4.12经常碰到,特别是debug的时候,即使你保存了,如果死机那你新保存的都全部丢失,连工程设置都没了,比如你给工程添加了新文件,设置了新的头文件路径等,一死掉就全都没了,恼火死!
不过现在换了4.54,目前还没碰到死的

网友:
没有过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4.12经常碰到,特别是debug的时候,即使你保存了,如果死机那你新保存的都全部丢失,连工程设置都没了,比 ...

我用的4.22,就是这样死机的,考虑下是不是该换了。

网友:
LZ该做系统了

网友(2014-12-01):
引用 网友A:
4.12经常碰到,特别是debug的时候,即使你保存了,如果死机那你新保存的都全部丢失,连工程设置都没了,比 ...

这个问题很恶心 经常碰到 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换一个版本,以前某个版本遇到过

网友:
以前遇到过,重新安装系统,现在win8下很少遇到。

网友:
我是经常碰到,不过每次都是编译完成需要下载的时候崩溃。也就是不会影响到代码部分,还好还好

网友:
用KEIL没有死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