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2驱动

楼主(2012-08-09):
在网上找了个HT1622的,发现用不了,自己花了2天写了个出来:
#ifndef _HT1622_H_
#define _HT1622_H_

#define HT1622_CS_DDR                 DDRA
#define HT1622_RD_DDR                 DDRA
#define HT1622_WR_DDR                 DDRA
#define HT1622_DATA_DDR         DDRA

#define HT1622_CS_PORT                 PORTA
#define HT1622_RD_PORT                PORTA
#define HT1622_WR_PORT                PORTA
#define HT1622_DATA_PORT        PORTA

#define HT1622_CS_PIN                0x08
#define HT1622_RD_PIN                0x10
#define HT1622_WR_PIN                0x20
#define HT1622_DATA_PIN                0x40

#define HT1622_CS_OUT_HIGH()        (HT1622_CS_PORT |= HT1622_CS_PIN)
#define HT1622_CS_OUT_LOW()                (HT1622_CS_PORT &= ~HT1622_CS_PIN)

#define HT1622_RD_OUT_HIGH()        (HT1622_RD_PORT |= HT1622_RD_PIN)
#define HT1622_RD_OUT_LOW()                (HT1622_RD_PORT &= ~HT1622_RD_PIN)

#define HT1622_WR_OUT_HIGH()        (HT1622_WR_PORT |= HT1622_WR_PIN)
#define HT1622_WR_OUT_LOW()                (HT1622_WR_PORT &= ~HT1622_WR_PIN)

#define HT1622_DATA_OUT_HIGH()        (HT1622_DATA_PORT |= HT1622_DATA_PIN)
#define HT1622_DATA_OUT_LOW()        (HT1622_DATA_PORT &= ~HT1622_DATA_PIN)

  23. #define HT_SYS_DIS                0x00
  24. #define HT_SYS_EN                0x01
  25. #define HT_LCD_OFF                0x02
  26. #define HT_LCD_ON                0x03

void Ht1622_Port_Init(void);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Disp(void);
void Lcd_Clear(uint8_t dat);

void Lcd_Wrcmd(uint8_t cmmd);
void Lcd_Write_Ndata(uint8_t addr,uint8_t *buff,uint8_t num);

  33. #endif

#ifndef _MAIN_H_
#define _MAIN_H_

#define LCD_BUFF_SIZE        64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typedef struct{

        uint8_t lcd_buff[LCD_BUFF_SIZE];

}SYS;

extern SYS sys;

  44. #include <avr/io.h>
  45. #include "main.h"
  46. #include "Ht1622.h"

void Ht1622_Port_Init(void)
{
        HT1622_CS_DDR |= HT1622_CS_PIN;
        HT1622_RD_DDR |= HT1622_RD_PIN;
        HT1622_WR_DDR |= HT1622_WR_PIN;
        HT1622_DATA_DDR |= HT1622_DATA_PIN;

        HT1622_CS_OUT_HIGH();
        HT1622_RD_OUT_HIGH();
        HT1622_WR_OUT_HIGH();
        HT1622_DATA_OUT_HIGH();
}

void Lcd_Wrcmd(uint8_t cmmd)
{
        uint8_t i;

        HT1622_DATA_OUT_HIGH();
        HT1622_WR_OUT_LOW();
        HT1622_CS_OUT_LOW();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HIGH();        // 1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LOW();
        HT1622_DATA_OUT_LOW();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HIGH();        // 0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LOW();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HIGH();        // 0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LOW();

        for (i = 0; i < 8; i++)
        {
                if (cmmd&0x80)
                {
                        HT1622_DATA_OUT_HIGH();
                }
                else
                {
                        HT1622_DATA_OUT_LOW();
                }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HIGH();
                asm("nop"); asm("nop"); asm("nop");
                cmmd <<= 1;
                HT1622_WR_OUT_LOW();
        }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HIGH();        //无关位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CS_OUT_HIGH();
}

void Lcd_Write_Ndata(uint8_t addr,uint8_t *buff,uint8_t num)
{
        uint8_t i;
        uint8_t j;
        uint8_t dat;

        HT1622_DATA_OUT_HIGH();
        HT1622_WR_OUT_LOW();
        HT1622_CS_OUT_LOW();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LOW();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HIGH();        // 1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LOW();
        HT1622_DATA_OUT_LOW();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HIGH();        // 0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LOW();
        HT1622_DATA_OUT_HIGH();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HIGH();        // 1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LOW();
        for (i = 0; i < 6; i++)                //send addr
        {
                if ((addr&0x20) == 0)
                {
                        HT1622_DATA_OUT_LOW();
                }
                else
                {
                        HT1622_DATA_OUT_HIGH();
                }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HIGH();
                addr <<= 1;
        }

        for (i = 0; i < num; i++)
        {
                dat = buff[i];
                for (j = 0; j < 4; j++)                //data
                {
                        HT1622_WR_OUT_LOW();
                        if (dat&0x01)
                        {
                                HT1622_DATA_OUT_HIGH();
                        }
                        else
                        {
                                HT1622_DATA_OUT_LOW();
                        }
                        dat >>= 1;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HIGH();
                }
        }
        HT1622_CS_OUT_HIGH();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cmd(HT_SYS_EN);
     Lcd_Wrcmd(HT_LCD_ON);
}

void Lcd_Clear(uint8_t dat)
{
        uint8_t i;
        for (i = 0; i < LCD_BUFF_SIZE; i++)
        {
             sys.lcd_buff[i] = dat;
        }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s
#include "main.h"
#include "Ht1622.h"

SYS sys;

int main(void)
{
        int a;
        int b;

        a = 1;
        b = 2;
        //init_devices();
        Ht1622_Port_Init();
        Lcd_Wrcmd(HT_SYS_EN);
    Lcd_Wrcmd(HT_LCD_ON);
        Lcd_Clear(0xFF);
        Lcd_Write_Ndata(0,sys.lcd_buff,64);
        //sei();  //asm("sei");          on interrupt
        cli();  //asm("cli");   off interrupt
        //asm("sei");

    while(1)
    {
                a++;
                if (a > 40)        // 200HZ -- 200
                {
                        a = 0;
                        //Lcd_Write_Ndata(0,sys.lcd_buff,64);
                        //Lcd_Wrcmd(0x03);
                }
    }
}

网友:
最近也在写这个驱动代码。 还没开始,先参考学习下。

楼主:
有个函数写错了  地址没有发出去  更正一下:
void Lcd_Write_Ndata(uint8_t addr,uint8_t *buff,uint8_t num)
{
        uint8_t i;
        uint8_t j;
        uint8_t dat;
        uint8_t address;

        address = addr;

        HT1622_DATA_OUT_HIGH();
        HT1622_WR_OUT_LOW();
        HT1622_CS_OUT_LOW();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LOW();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HIGH();        // 1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LOW();
        HT1622_DATA_OUT_LOW();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HIGH();        // 0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LOW();
        HT1622_DATA_OUT_HIGH();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HIGH();        // 1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LOW();
        for (i = 0; i < 6; i++)                //send addr
        {
                HT1622_WR_OUT_LOW();
                if ((address&0x20) == 0)
                {
                        HT1622_DATA_OUT_LOW();
                }
                else
                {
                        HT1622_DATA_OUT_HIGH();
                }
                address <<= 1;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HIGH();

        }

        for (i = addr; i < (num + addr); i++)
        {
                dat = buff[i];
                for (j = 0; j < 4; j++)                //data
                {
                        HT1622_WR_OUT_LOW();
                        if (dat&0x01)
                        {
                                HT1622_DATA_OUT_HIGH();
                        }
                        else
                        {
                                HT1622_DATA_OUT_LOW();
                        }
                        dat >>= 1;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HIGH();
                }
        }
        HT1622_CS_OUT_HIGH();
}

网友A(2013-07-11):
你好,最近我在做ht1622驱动断码LCD,试过你写的驱动,但是SEG脚的电平没有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最近我在做ht1622驱动断码LCD,试过你写的驱动,但是SEG脚的电平没有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 ...

#define HT1622_CS_DDR                 DDRA
#define HT1622_RD_DDR                 DDRA
#define HT1622_WR_DDR                 DDRA
#define HT1622_DATA_DDR         DDRA

这几个引脚设置对吗,有波形没有,你的硬件有没有问题,是用STM8? 时钟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define HT1622_CS_DDR                 DDRA
#define HT1622_RD_DDR                 DDRA
#define HT16 ...

你好,我用的是LPC1114,电路如图,我不能确定没有错误,请指正,谢谢!

楼主:
        uint8_t i;

        HT1622_DATA_OUT_HIGH();
        HT1622_WR_OUT_LOW();
        HT1622_CS_OUT_LOW();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HIGH();        // 1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LOW();
        HT1622_DATA_OUT_LOW();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HIGH();        // 0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LOW();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HIGH();        // 0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2_WR_OUT_LOW();
我的时钟也12M
这里的延时asm("nop"); asm("nop"); asm("nop"); 是需要的,代码就这些,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了,你用示波器看波形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uint8_t i;

        HT1622_DATA_OUT_HIGH();

你好,不显示的问题找到了,是因为我的rd引脚初始化时没有设置高电平,设置低电平就可以了。但是显示不清楚,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不显示的问题找到了,是因为我的rd引脚初始化时没有设置高电平,设置低电平就可以了。但是显示不清 ...

你是说显示的色度吗,可以调节LCD电压偏置电压,对比度那些,具体看你的LCD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显示的色度吗,可以调节LCD电压偏置电压,对比度那些,具体看你的LCD资料 ...

我的显示屏的供电电压是3V,HT1622的偏压可调范围是0~3V,这个范围的电压都试过了,但是没有用,很模糊,正面看基本上看不清楚,SEG脚和COM脚的波形如附图,绿色的是COM脚,黄色的是SEG脚。请指教!谢谢!

楼主:
能显示说明通信没有问题了,看不清楚的话,就是配置的问题,仔细看看1622有哪些需要配置的都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显示说明通信没有问题了,看不清楚的话,就是配置的问题,仔细看看1622有哪些需要配置的都试试吧。 ...

HT1622的com口输出1/4偏压,分别是:0、1/3V、2/3V、V,和我之前理解的不太一样,我想1/3偏压是:0、1/2V、V,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请指教?

网友:
太及时了

网友(2015-03-03):
16C22 不是I2C 驱动呀?就SCL和SDA ,,怎么有WR CS  DATA?  求解

网友(2016-05-12):
你好,我写这个命令是不是正确的,我研究两天都没点亮我的屏!
        HT1622_CMD(0x30); //内部晶振
        HT1622_CMD(0x00); //关闭系统振荡器和LCD偏置发生器
        HT1622_CMD(0x0a); //禁止 WDT 溢出标志输出
        HT1622_CMD(0x02); //打开系统振荡器
        HT1622_CMD(0x06); // 打开 LCD

网友:
这是我的完整程序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LPC17xx.h"
#include "type.h"
#include "1754_IO.h"
#include "1754_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im 50

/*********************************************************************************************************
** Function name:       delay
** Descriptions:        软件延时 100us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 = 0;i < t;i++)
        {
                for(j = 0;j < 1000;j++) ;
        }
}

extern  void Write_Bit_L(uint data, uchar cnt);
extern void Write_Bit_H(uint data, uchar cnt);

uchar a[22]={0xff,0xff,0xff,0x00,0xaa,0xff,0x55};

//////////////////////////////////////////////////////

//延时 us
void delayus(uchar us)
{
        while(us--);
}

//延时 ms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65;j++)
        {
                delayus(tim);
        }
}

//写字节
void HT1622_WR_Data(uchar data,uchar cnt)
{
        uchar i;
        for(i=0;i<cnt;i++)
        {
                HT1622_WR_L;
                delayus(tim);
                if((data&0x80)==0x80)
                {
                        HT1622_DATA_H;
                }
                else
                {
                        HT1622_DATA_L;
                }
                delayus(tim);
                HT1622_WR_H;
                delayus(tim);
                data<<=1;

        }
}

//指定地址写数据
void HT1622_WR_Addr_Data(uchar addr,uchar data)
{
        HT1622_CS_L;
        HT1622_WR_Data(0xa0,3);//101
        HT1622_WR_Data(addr,6);//addre
        HT1622_WR_Data(data,4); //data
        HT1622_CS_H;
}

//连续写数据
void HT1622_ALL_Data(void)
{
        uchar i;
        HT1622_CS_L;
        HT1622_WR_Data(0xa0,3);
        HT1622_WR_Data(0x00<<2,6);
        for(i=0;i<16;i++)
        {
                HT1622_WR_Data(0xaa,8);
        }

        HT1622_CS_H;
}

//写命令
void HT1622_CMD(uchar cmd)
{
        HT1622_CS_L;
        delayus(tim);
//         HT1622_WR_Data(0x80,3);
//         HT1622_WR_Data(cmd,8);

        HT1622_WR_Data(0x80,3);
        HT1622_WR_Data(cmd,9);

        HT1622_CS_H;
}

//初始化
void HT1622Int(void)
{
        HT1622_CS_H;
        HT1622_WR_H;
        HT1622_DATA_H;
        delayms(20);
        HT1622_CMD(0x30); //内部晶振
        HT1622_CMD(0x00); //关闭系统振荡器和LCD偏置发生器
        HT1622_CMD(0x0a); //禁止 WDT 溢出标志输出
        HT1622_CMD(0x02); //打开系统振荡器
        HT1622_CMD(0x06); // 打开 LCD

}

///TES1**********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SystemInit();
        GPIO_Init(); //初始化GPIO
//        HT1622_Init();
        /////////////////////////

        HT1622Int();
        delayms(50);

        while(1)
        {
                //HT1622_ALL_Data();
                delayms(500);
                HT1622_WR_Addr_Data(0x80,0x55);
                delayms(500);

        }

}

楼主(2017-02-07):
400KHz读写24AA64,调试OK;

/*******************************************************************
*
*
*                I2C drive
*
*******************************************************************/
void I2C_Delay(void)
{
        /*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clock 16MHz   I2C frequency 243KHz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clock 16MHz   I2C frequency 243KHz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clock 16MHz   I2C frequency 243KHz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u8 i;
        for (i = 0; i < 4; i++)                // clock 16MHz   I2C frequency 400KHz
        {
                asm("nop");
        }
}
void I2C_Delay2(void)
{
        u8 i;
        for (i = 0; i < 6; i++)                // clock 16MHz   I2C frequency 400KHz
        {
                asm("nop");
        }
}

void I2C_Delay3(void)
{
        u8 i;
        for (i = 0; i < 2; i++)                // clock 16MHz   I2C frequency 400KHz
        {
                asm("nop");
        }
}

void _I2C_Start(void)
{
        disableInterrupts();
        //SCL_LOW();
        //I2C_Delay();
        //SCL_HIGH();

        SDA_HIGH();
        SCL_HIGH();
        I2C_Delay();
        SDA_LOW();
        I2C_Delay();
        SCL_LOW();
        enableInterrupts();
}

void _I2C_Stop(void)
{
        disableInterrupts();
        I2C_Delay();
        I2C_Delay();
        I2C_Delay();
        SDA_LOW();
        I2C_Delay();
        SCL_HIGH();
        I2C_Delay();
        SDA_HIGH();

        /*SCL_LOW();
        I2C_Delay();
        SDA_LOW();
        I2C_Delay();
        SCL_HIGH();
        I2C_Delay();
        SDA_HIGH();*/
        enableInterrupts();
}

u8 _I2C_Wirte_Byte(u8 data)
{
        u8 ack,i;
        u8 writeData = data;

        disableInterrupts();
        for (i = 0; i < 8; i++)
    {

        SCL_LOW();
                I2C_Delay3();
        if ((writeData&0x80) == 0)
        {
            SDA_LOW();
        }
        else
        {
            SDA_HIGH();
        }
        writeData <<= 1;
        I2C_Delay3();
        SCL_HIGH();
                I2C_Delay();
    }
        //I2C_Delay();
        SCL_LOW();
        I2C_Delay();
        SDA_HIGH();

        I2C_Delay();
        SCL_HIGH();
        if (READ_SDA())
        {
                ack = 1;
        }
        else
        {
                ack = 0;
        }

        I2C_Delay();
        SCL_LOW();
        I2C_Delay();
        SDA_HIGH();
        I2C_Delay();
        enableInterrupts();

        return ack;

}

void _I2C_Response_ACK(u8 ack)
{
        disableInterrupts();
        SCL_LOW();
        I2C_Delay();
        if (ack)
        {
                SDA_HIGH();
        }
        else
        {
                SDA_LOW();
        }

        I2C_Delay();
        SCL_HIGH();
        I2C_Delay();
        SCL_LOW();
        I2C_Delay();
        enableInterrupts();
}
//volatile u16 testHCnt;
//volatile u16 testLCnt;

u8 _I2C_Read_Byte(void)
{
        u8 i;
        u8 resValue = 0;

        disableInterrupts();
        SCL_LOW();
        nop();
        nop();
        SDA_HIGH();
        for (i = 0; i < 8; i++)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SCL_LOW();
                I2C_Delay2();
                SCL_HIGH();
                I2C_Delay();
                resValue <<= 1;
                if(READ_SDA())
                {
                        //testHCnt++;
                        resValue |= 0x01;
                }
                else
                {
                        //testLCnt++;
                        resValue &= 0xfe;
                }
        }
        enableInterrupts();

        return resValue;
}

u16 i2cOKCnt;
u16 i2cErrCnt;

u8 _24XX_WriteNbytes(uint16_t addr, uint8_t *pInData, uint8_t bytes)
{
    u8 i;
        u8 res = 0;

        _I2C_Start();
        if (_I2C_Wirte_Byte(WR_ADD) == 0)
        {
                i2cOKCnt++;
        }
        else
        {
                i2cErrCnt++;
                _I2C_Stop();
                return 1;
        }
        if (_I2C_Wirte_Byte(addr>>8) == 0)
        {
                i2cOKCnt++;
        }
        else
        {
                i2cErrCnt++;
                _I2C_Stop();
                return 1;
        }
        if (_I2C_Wirte_Byte(addr&0xFF) == 0)
        {
                i2cOKCnt++;
        }
        else
        {
                i2cErrCnt++;
                _I2C_Stop();
                return 1;
        }

        for (i = 0; i < bytes; i++)
        {
                if (_I2C_Wirte_Byte(*pInData++) == 0)
                {
                        i2cOKCnt++;
                }
                else
                {
                        i2cErrCnt++;
                        _I2C_Stop();
                        res = 1;
                        break;
                }
        }
    _I2C_Stop();
        return res;
}

u8 _I2C_Read_NBytes(u16 addr, u8* pOutData, u8 bytes)
{
        u8 i;

        _I2C_Start();
        if (_I2C_Wirte_Byte(WR_ADD) == 0)
        {
                i2cOKCnt++;
        }
        else
        {
                i2cErrCnt++;
                _I2C_Stop();
                return 1;
        }
        if (_I2C_Wirte_Byte(addr>>8) == 0)
        {
                i2cOKCnt++;
        }
        else
        {
                i2cErrCnt++;
                _I2C_Stop();
                return 1;
        }
        if (_I2C_Wirte_Byte(addr&0xFF) == 0)
        {
                i2cOKCnt++;
        }
        else
        {
                i2cErrCnt++;
                _I2C_Stop();
                return 1;
        }

        _I2C_Start();
        if (_I2C_Wirte_Byte(RD_ADD) == 0)
        {
                i2cOKCnt++;
        }
        else
        {
                i2cErrCnt++;
                _I2C_Stop();
                return 1;
        }
        for (i = 0; i < bytes-1; i++)
        {
                *pOutData++ = _I2C_Read_Byte();
                _I2C_Response_ACK(0);
        }

        *pOutData = _I2C_Read_Byte();
        _I2C_Response_ACK(1);
        _I2C_Stop();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