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块入手二手优利德UT2102CE如何?

楼主(2012-08-09):
想买个示波器,但目前身上缺银子,在淘宝上看到了一台二手优利德UT2102CE的示波器,成色挺新的,但是查看了论坛里的对优利德的评价不是很高。不知道该不该入手呢?还是等过一段时间有充足的银子去买台新的。本人比较喜欢普源DS1102E的,因为以前用过,感觉挺不错,虽然也想入手泰克但是这个太贵了就不考虑了。还有利利普SDS7102看了它的内部图,尤其是看到那个电源板后想入手的想法都没了,不知道这个又如何呢?

网友:
1000块的东西不知道怎样,不要要求太高 估计也就值这个价

网友A:
还是普源的比较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普源的比较靠谱的

我也是觉得普源好,昨晚想了一下,还是觉得等银子足够了到时入手新的普源好。

网友:
优利德还是算了,

网友B:
两台机我都用过,本来我也相信普源好,结果用起来发现,普源的软件设计非常不人性化,而且一天必死两次机,我的优利德用了一年半,从来没死过,而且观察数据很直观,普源的简直用得我想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台机我都用过,本来我也相信普源好,结果用起来发现,普源的软件设计非常不人性化,而且一天必死两次机, ...

会吗?我没用过优利德的,但是我用得最多的还是普源的,而且普源得到的数据和泰克得到得都相差不大,即使把普源和优利德测到的数据作为论据,我觉得别人更愿意相信普源给出的数据吧?

网友B:
我说的不是数据精确度,我说的是操作方便性和观察数据的直观度,一般拿那么两三k买的示波器,精确度都差不到哪去,不会差了几个数量级,我宁愿用方便的机器,要是精度要求高,也不会用这么便宜的,我只是给建议,你可以不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不是数据精确度,我说的是操作方便性和观察数据的直观度,一般拿那么两三k买的示波器,精确度都差不 ...

嗯,谢谢你给的建议,不过我还是觉得数据的准确性为优先考虑的了,虽然说界面的友好与否也是很重要。不过普源的界面交互也就一般了,说不上很好。我们用示波器要得就是用来测量数据的准确性了,要不然不要弄得不知道是谁测量谁就不好了。

此帖就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台机我都用过,本来我也相信普源好,结果用起来发现,普源的软件设计非常不人性化,而且一天必死两次机, ...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普源的示波器死机了,我有客户生产线都是配的DS1052E,工人从早上折腾到晚上,有时还是三班倒,至今也没见过死机现象
当然也不排除单台故障或早期版本固件问题
可以联系普源升级新版固件,或要求返厂检测,也可以发给我帮您监测或返厂检测
请提供机身序列号,系统可查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普源的示波器死机了,我有客户生产线都是配的DS1052E,工人从早上折腾到晚上,有时还 ...

DS1EB113804482
DS1102E  版本 00.02.02 SP2
我也很少见示波器死机,但这台机真的用得我很想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S1EB113804482
DS1102E  版本 00.02.02 SP2
我也很少见示波器死机,但这台机真的用得我很想死.. ...

09年的机器了,02.02SP2版本是坛子上用的最多的,因为DS1052E刷机100M就是需要这个版本固件才可以。
我司工业零售渠道货系统中未查到该号,先刷个新版固件试试吧,趁没出保修期建议尽快返厂检修
如果不方便也可以发我这边帮您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09年的机器了,02.02SP2版本是坛子上用的最多的,因为DS1052E刷机100M就是需要这个版本固件才可以。
我司 ...

哎,看看公司意思吧.. 我做不了主...  也许重新买个好点的.. 哈哈.. 也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看看公司意思吧.. 我做不了主...  也许重新买个好点的.. 哈哈.. 也谢谢你.. ...

都是论坛朋友不用客气的,有问题随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