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源滤波电容(103或104),数量多,很容易造成电...

楼主(2012-08-09):
为什么电源滤波电容(103或104),数量多,很容易造成电源与地短路?

网友:
谁和你说的。

估计 电容就是 地沟油 里 提炼出来的!

别和我说 等效内阻小。

随便想想就知道,那么多电阻并联,vcc gnd 内阻能不小吗?

网友A:
买到假的? 我就见过一批104用万用表量居然有1.3K阻值

网友:
你放了多少百个

网友B:
电容质量差的 是会有这种情况   短路  漏电   在以前的公司碰到过  用万用表电阻挡能量到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质量差的 是会有这种情况   短路  漏电   在以前的公司碰到过  用万用表电阻挡能量到阻值。 ...

电容为什么测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为什么测阻值?

因为它坏了。 漏电了。  用电阻档 测量 可以很快找到问题点。

网友C:
电容的两个极板之间不是真空的,是有介质的,这也就是所谓的云母电容、CBB电容、瓷片电容的区别。是介质的材料不同而已。

只要有介质就有漏电流,这样加直流偏执就会测到阻值。

当然,有一种电容是没有介质的,叫做真空电容,这种电容的极板之间是抽真空的,军工上较多。

网友:
1/wc
显然容值越大,阻抗越小,因为频率一定。所以并联很多电容,容值变大,阻抗小了,就短路了呗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ESR造成的,多个电容并联ESR会减少,上电时会造成瞬时的短路

网友:
焊接工艺问题吧,很小的东西,可能不小心一个小锡丝搭在上面,就出现VCC-GND短路了,碰这种问题总感觉很绝望.....
ESR是测电容时候R+jX的实部,就是R,貌似和短路没啥关系吧。
容量大了,上电瞬间电容要充电,这也正常吧,也不能称为短路呀

网友:
应该没这种事情

网友:
每天来逛都有新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质量差的 是会有这种情况   短路  漏电   在以前的公司碰到过  用万用表电阻挡能量到阻值。 ...

你好,那测得多少说明短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的两个极板之间不是真空的,是有介质的,这也就是所谓的云母电容、CBB电容、瓷片电容的区别。是介质的 ...

你好,我是现在在公司修板子,倒是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能不能给我提供这方面的书籍?谢谢,我看你对这方面比较精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到假的? 我就见过一批104用万用表量居然有1.3K阻值

呵呵哈!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说的容易烧东西 或者容易短路  是不是电源容易挂  二次电路效应应该有关系  电容在通电瞬间是等效于短路状态的 但是按理来说应该瞬间电流过大也不会烧电路 只会说power inrush 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