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带桨之后转的不顺畅了。有时候会卡死

楼主(2012-08-09):
    如果不带桨的话,我们的电调应该是差不多完全可以启动无压力了。但是总得带浆才能说明问题啊。
   可是带桨之后发现成功的概率不大了。我们的强行启动部分的话是先延时一段时间然后再换相,再延时,再换相,周而复始,延时时间会以一定的规律逐渐减小。
  现在的话想把这个启动的成功率加上去,改启动的参数的话感觉尝试了很多的参数都不行,改善效果不大。求指导有没有什么更加高效的方法来做启动呢?
  PS:我们的闭环是用ADC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求指导。。不过谢谢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3q油。。。。。

网友C:
开环启动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环启动的通病。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启动成功的概率呢?

网友D:
等你自己变成电调了,就能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你自己变成电调了,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2-09-26):
楼主你的电调的换相程序是用ADC模块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