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红外信号的强度,谢谢!!!

楼主(2012-08-09):
用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红外信号的强度,谢谢!!!
另外推荐一个毫安级别的电源传感器吧,谢谢!!!

网友:
网上我看到很多都是直接采样接受二极管上的电压来测距,lz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红外接收管啊,信号越强,电流越大